[求助] 根据ICC Lab Guide操作,open design里的library orca_lib.mw里面没有cell

楼主(2014-07-07):
如题,简单说就是open design失败。  没有可以打开的cell

楼主: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的问题,求方法,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楼主:
回复 2# mirrowman 所有的.mw design library都打不开,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你看看你的软件时2010.03以上版本吗?或者你的lab解压有问题吧,尽量在linux下解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是在Linux下解压的,但是就是没有cell。给我们刚接触后端的人领领路呗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2014-08-06):
是不是mw.lib里面的cel还没有把名字改过来啊?_1->:1    _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改名是个什么情况?我在我的mw_lib里面可以看到CEL 文件夹和一些lib_1 lib_bck等等,在CEL文件夹里面文件的命名方式为:XXX_1,XXX_1_4
我尝试修改为:
XXX ,XXX_1_4
但是没有效果啊。还是找不到cell,用open_mw_cel也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有下划线后面是1的 例如lib_1的改成lib:1,lib_1_4改成lib:1_4

网友(2014-10-25):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看不见CEL,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重新下载个压缩包,在linux下解压才可以

网友:
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2014-12-22):
回复 网友C:

解压有问题吧,直接在服务器linux下解压。

网友(2015-05-03):
Can anyone tell me the final solution for the above discussed problem...??

网友(2015-07-30):
对的 rename _1 :1 *

网友(2015-09-02):
我也是这种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6-02-15):
Can anyone share lab2-dp contents of IC compiler workshop guide?
I want Orca mw format, deisgn data and scripts to start training.

网友(2016-11-17):
前面说的很对,就是改名问题,把lib_1改成lib:1以及CEL里面第一个_也改成:比如placed_1改成placed:1就好了。

网友(2017-08-17):
你重新下载个压缩包,在linux下解压才可以,
i run it

网友(2018-08-01):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7-27):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0-05-18):
这个是windows环境下解压文件造成的,将.tar源文件复制在linux 下解压就是了
或者是用楼上改文件名字的方法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