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PCIe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4-07-07):
最近需要做一块数据采集卡,我发现好多都是用FPGA的IP核做PCIe,请教高手指点,现在主流的方法是用IP核做PCIe还是用PCIe接口芯片去做?先谢谢了。

网友:
主要还是FPGA做。

网友:
如果刚开始做这块,建议用PCIE芯片做,简化设计.后续再考虑用IP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