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扩散电阻阱连接

楼主(2014-07-07):
问一下,对于N Well里面的P+扩散电阻,N well 是应该浮空还是接VDD? 因为用到的电阻阻值较大(1M以上),所以面积较大,如果N well接高电平的话,阱和衬底的反偏二极管会不会功耗太大?(本设计的功耗较低,1uA以下,0.5um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po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ly也用了,主要用来做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