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饱和区内,NMOS的输入特性曲线

楼主(2014-07-07):
如图所示,当Vds大于Vgs-Vt的时候,Vds的增加对电流没有什么影响了,这就是进入饱和区了,可是横坐标Vgs如何加上电压的单位啊?

网友:
这是明显的沟通长度调制效应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数据放到matlab里去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是哪个是他的数据文件呢?我刚刚接触cadence,以前都用的是免费的LTspice。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对对,我是安装完cadence之后试一下手,看到第一幅图心情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可是横坐标就是改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修改横坐标之后,后面还是会带一个‘()’。讨厌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要提取的波形,然后在波形查看器的工具栏上可以找到提取的一项,多点点就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