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功率MOS的损耗

楼主(2014-07-07):
求教各位做过的大神,DCDC中,功率MOS的损耗当中,交越损耗占的比重大吗,如果不大,是不是只要计算导通损耗和栅极充放电损耗就行了?

网友:
不行,都要计算在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啊

网友:
交越损耗就是上下管同时导通?不是有anti-shoot through电路来防止这种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交越损耗是指开关管管段或者开启时通过的电流与两端电压不同时为零,所以会有功耗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直观感觉这部分损耗占得比重不是很大,不知道需要在效率时考虑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部分损耗不小的,和开关频率有关系,不能忽略

网友(2015-08-01):
还和输入电压大小有关,如果3.3V和42V显然不同

网友(2016-01-12):
5楼说的对。如果电路有交越损耗,那会是挺大的一个量,需要考虑的。但是一般都会设置一个延迟,不会同时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