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iplogic master的使用

楼主(2014-07-07):
在将一个反相器定义为宏单元时,想替换成sample库里的符号,提示管脚数不对,应该是比sample库的inv多了电源端口,怎么办?

网友:
Chipmaster好像不支持添加pin脚,你是从Chiplogic提取的模块带有电源,直接导出是有电源脚,再chipmaste下修改成标准单位就行

楼主:
太感谢了,还有怎么修改成标准单位呢,忘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软件可以直接告诉你,打开从chiplogic导入的每个单元应该是可以编辑的。你自己多摸索下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