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RAM的页读写操作问题

楼主(2014-07-07):
请问,如果此时SADRAM正在进行页读操作,但这时有一个自动刷新请求,那么下面是应该中断也读操作进行刷新呢还是等页读完了再刷新呢?

网友:
中断读操作

网友:
刷新优先级最高,必须定时刷新,所以读操作要中断

楼主:
如果在页读的过程中中断来执行自动刷新操作的话,由于页读的过程中列地址是自动增加的,那怎么知道是在哪个地址中断的,刷新完之后再发读请求信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