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例化RapidIO IP核后如何编写user层的程序来使用那些事务类型?

楼主(2014-07-07):
请教FPGA例化RapidIO IP核后如何编写user层的程序来使用那些事务类型?是在例化实例的基础上修改,还是要自己再独立的编写?小弟愚钝,还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都行啊,假如支持不多的话可以自己写

网友:
在例化实例的基础上修改,就可以,看一下ug吧,这个很难在这里给你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参考例化的user_top中tickler中的vio方法改了一下,把initiator模块单独拿出来在ModelSim里面仿真了一下,发现ireq_sof、ireq_eof和ireq_vld的时序不能正确产生(一直无效),数据也没有从IRAM里面正确读出,请前辈指点下接下来如何调试。。。
Xilinx提供的RapidIO用户手册也看了,RapidIO的specification也翻了翻,但是程序还没调出来,前辈指点一下吧?

网友(2015-09-15):
回复 楼主:

兄弟,通了吗?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调试k7和6678之间的srio通信,请问您的srio模块(顶层模块)的复位信号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采集一下gttx_data数据中是否有control symbol。若有的话在采集gttx_data信号。

网友(2016-02-2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入手,希望指导一下

网友(2016-03-28):
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7-06-01):
RapidIO IP核显示需要购买,大家都是怎么使用的啊?无法生成bit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