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GCLPNP的不解?(栅控制横向三极管)

楼主(2014-07-07):
在网看到这样的结构,觉得新奇,想弄明白:当PMOS管的栅电压高于三极管的发射极时,能使得该三极管的beta比普通三极管的beta大吗?我是这么想的:当PMOS管的栅压高是,在其沟道内,也就是三极管的基区会聚集大量电子,这样就会复合大量从发射极漂移过来的空穴,进而会减小三极管的beta……我想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必要那个栅了,这样做一定有什么优点,只是自己还没能找到推翻自己的理由……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GATE是用来屏蔽有C和E形成的PMOS,使其不开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难道只有这一点作用吗?对三极管的beta值没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器件吗?求牛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gle find some ..
关于BiCOMS中的LPNP及GCLPNP
  • 假设Vg太小,即加在PMOS的gate的加压,会导致PMOS导通,进而使Ve接近于Vc(饱和 )
  • 参照PNP的工作原理 (类似共集电极),可参照下面剖面图进行分析。(Ve>Vb>>Vc,EB正偏,BC反偏)(forward
  • 分析后可以得出, 类似PMOS结构必须截止!!
    • 但不等于将E(发射极)切断,反而是电子积聚在B(基极),从而加大从E到B的电场作用,并使基极浓度加大,

电子经过基极时间减少,迅速到达发射极。

  • 如此分析得出结论,此种结构增强了PNP的工作性能,并能在受影响的环境中工作正常,这也是现在大家愿意采用这种结构的原由所在。

有人有這類 IEEE paper ?
GOOGLE 找到有些好像不太同

Controlled Lateral PNP Bipolar Transistor2007.pdf (2.01 MB , 下载次数: 25 )
Double Gate-Controlled Dual Base SOI Bipolar Junction.pdf (276.96 KB , 下载次数: 18 )

2008 A high current gain gate-controlled lateral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with 90 nm CMOS.pdf (450.15 KB , 下载次数: 20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贴出来的内容正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也正是因为看了这个内容,才让我生出不解。原文中这样说“但不等于将E(发射极)切断,反而是电子积聚在B(基极),从而加大从E到B的电场作用,并使基极浓度加大,电子经过基极时间减少,迅速到达发射极
  • 如此分析得出结论,此种结构增强了PNP的工作性能,并能在受影响的环境中工作正常,这也是现在大家愿意采用这种结构的原由所在。

我的不解是:当电子在基极积聚时,明显会使PN结处的耗尽层变得更窄,那么变窄的耗尽层会增强E到B的电场吗?即能够增强,那么增强的电场只会阻碍多子的扩散。其次,当基极多子浓度加大时,其只会复合更多的从发射极扩散来的空穴,这样又如何增强了PNP的工作性能?望指点……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与所附的文档,我会好好研究的!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 .

mos 給電壓下因為 Sio2  oxide 下電場受改變, 如同一般 enhance MOS 方式 .
bipolar 端 E 端的電洞被吸引 ,所以加速到 Collector

网友(2015-11-05):
文件有问题

网友: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evice and 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