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6等套件以及Calibre2013的正规设置及使用,另附Jake Baker的教科书

楼主(2014-07-08):
安装这些专业软件前,首先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只是安装熟悉一下玩玩,还是要用作干正经设计?若只是用来熟悉软件玩玩,则坛上及坛外的许多安装教程可以应付。若要作为正经的设计工具用来干事,则本教程可以作为参考。Let's do it professionally.

看过坛上及坛外众多安装教程,基本上都是业余性质,许多甚至误人子弟教授胡乱更改系统,最终有极大可能使系统不能正常使用其他功能。例如Cadence需要设置环境变量LANG(在bash shell的机器上设置export LANG=C),但这就会破坏机器上原本的语言设置。比如说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Kunbuntu14.04(即KDE桌面的Ubuntu)是设置为使用中文环境的(环境变量为LANG=zh_CN.UTF-8和LANGUAGE=zh:en),因此在终端上运行指令会显示中文,如下图所示:
但若在.bashrc上另外设置export LANG=C的话,则就破坏了系统原本的语言设置,就不能在终端上正常显示中文而全是乱码!所以除非你专门为Cadence这类专业设计软件另外安装在一个专有的机器系统上进而可以修改系统的环境变量而不影响机器上的其他程序运行,否则绝对不要胡乱修改系统的.bashrc(bash shell机器)或.cshrc(C shell机器),特别是针对你的日常使用的有你宝贵数据的主力机器!我看到有个安装教程教授更改系统etc目录中的profile系统文件来设置Cadence环境变量——除非你确实知道你在干什么,否则绝对不要用root授权更改系统的设置,后果自负!

许多人会说,那么可以使用虚拟机设置专用虚拟机来运行这些专业软件嘛。我要问的是,你的机器很高端吗?就虚拟机那么点可用资源,可以在虚拟机上运行大型复杂的设计及仿真吗?要知道,Cadence给出的64位机器最低要求是至少8GB内存才能运行64位程序并推荐装32GB内存,你分配给虚拟机的资源够用吗?所以要干正经的设计与仿真(特别是大型复杂设计)绝对要远离使用虚拟机(虽然在虚拟机上你可以安装Cadence支持的系统如RHEL等)!另外,若你日常使用的主力机器是Windows机器,建议你另外搞一台高配专用机器安装Cadence等专业设计软件,再在你Windows机器上安装远程软件连接(如SSH)运行,而不要用Windows上的虚拟机,如此,当你远程访问运行软件时,软件本身还是运行在那台高配机器上但能够将结果远程显示在你本地机器上。

现在归入正题,我们要在普通Linux机器上安装设置及应用Cadence等软件。这里说的普通Linux不专指Cadence特定维护支持的系统的如RHEL等,而是大众流行的Linux,如Ubuntu和最新流行的Linux Mint之类,比如说我的笔记本就是Kubuntu 14.04系统。Cadence软件可以安装运行在所有Linux机器上而不一定非得在Cadence指定的RHEL等。以下以Ubuntu 14.04为例。

首先下载Cadence IC616、MMSIM132、Assura615、....,等等Cadence套件以及Mentor Graphics的Calibre2013等,建议只下载安装最新版本的软件,因为最新的通常都有以前没有的新的功能,不要浪费时间去琢磨旧版本,比如IC514之类。这些软件都是可以在本坛上搜索得到的,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安装前,可能需要在你的Ubuntu安装几个附加的libraries库,例如csh, ksh, libelf1等,因为Cadence使用的诸如C shell之类并非普通Linux默认的bash shell等东西。安装过程中,若提示错误或警告,基本上都是系统欠缺某个或几个系统库或字库,只要按照提示,装上有关库即可。

你可以直接对IC616操作进行安装,但我推荐先安装Cadence的安装程序InstallScape,再在终端上cd到$CADHOME/installscape/iscape/bin/运行sudo ./iscape.sh(或者sudo sh iscape.sh)启动运行Cadence安装程序InstallScape。然后在InstallScape上安装各个Cadence软件。需要注意的是在configure设置各个Cadence软件(IC,MMSIM,Assura,...)阶段时你需要将所有Cadence软件的oa指向IC内的oa目录,比如说/opt/cadence/IC616/oa_v22.43.018

这儿是比较新的InstallScape网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ntypcWp

不建议将Cadence安装在你的$HOME目录里。你可以将其安装在系统目录里,比如说我将所有Cadence等设计软件以及PDK安装在/opt/目录下。例如上面的InstallScape,就在/opt/cadence/installscape/

在InstallScape上将所有Cadence程序安装完成后,再对所有各个Cadence套件进行patch。下载patch解压后移至$CADHOME,我的$CADHOME是在/opt/cadence/,按patch说明对各个软件(/IC616、MMSIM13、ASSURA41、EXT132、...)分别进行patch。完成后,回到上一目录,对所有Cadence软件运行如下指令改变用户权限:
sudo chown root:root -R $CADHOME (我的机器上为:sudo chown root:root -R /opt/cadence)
sudo chmod 755 -R $CADHOME (我的机器上为:sudo chmod 755 -R /opt/cadence)设置为只有root可以修改而其他所有用户只能读和运行。

坛上的这个patch经使用证明是最佳的patch,网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eQ48Twe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为关键的设置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们在机器系统shell(Linux的默认shell为bash,因此通常就是修改你的$HOME目录里的.bashrc)上设置Cadence环境变量极有可能对系统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那么怎样才能规避这个不利因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制作一个shell script,将所有Cadence及相关套件如Calibre的环境变量及运行指令都放在这个shell script中。下面就是这个shell script的部分片段:
#!/bin/bash -e

############################################################################
# Cadence Design Systmes
#
# Master IC CAD flow including schematic capture, simulation, layout,
# and verification.
############################################################################
export CADHOME=/opt/cadence

#
# Set up either CDS_LIC_FILE or LM_LICENSE_FILE, but not both or it'll
# take long time to search license.
#
# export CDS_LIC_FILE=port@hostname
# This variabl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1st line in the license.dat
# Run "hostname" or "uname -n" on terminal to get your hostname
#
export CDS_LIC_FILE=5288@ThinkPad-T510

# Requied for Cadence on Linux
export LANG=C

#
# Cadence - IC
#
# IC Schematic Entry, Simulation, Layout, Verification (Diva)
#
export CDS=$CADHOME/IC616
.
.
.
.
.
#
# Launch Cadence tools
#
# Adding & runs the process in the background allowing to continue using
# the current terminal.
#
virtuoso &

这儿是名为cadence完整的shell script: cadence.rar (2.41 KB , 下载次数: 4302 )
下载解压后拷贝进你将运行Cadence的目录(比如说$HOME/project1,$HOME/project2,...,等等),在终端上设置这个shell script为可执行:chmod a+x cadence(或者用鼠标右键在cadence上选勾属性——>权限——>可执行(E))。在终端上cd到运行目录(比如$HOME/project1),运行指令./cadence(或者sh cadence)即可启动运行Cadence Virtuoso及其套件了。所有环境变量都在这个shell process中运行而不会影响到整个机器全局环境。

这儿是运行仿真的一个结果:

下面说明一下如何将Mentor的Calibra集成到Cadence的Virtuoso环境中。将这个Mentor官方指导文件: calibre config.rar (5.23 KB , 下载次数: 2456 )
中第二部分Instruction指明的那部分拷贝到你要运行Cadence的那个目录中的.cdsinit文件中,比如说$HOME/project1/.cdsinit
再在上面我们的那个shell script中加进Calibra相应的环境变量及指令,例如像下面列出的:
#
# Mentor Graphics Calibre
#
# MGC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has been deprecated in favor
# of CALIBRE_HOME, so MGC_HOME is not set here.
#
# .cdsinit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should be modified for Calibre to
# be integrated into Cadence menu bar.
#
export CALIBRE_HOME=/opt/mentor/Calibre2013/ixl_cal_2013.3_39.24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4688@ThinkPad-T510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
# Mentor Environment Checking
#
# Note: CALIBRE_SKIP_OS_CHECKS and its predecessor SKIP_OS_CHECKS
# are deprecated and should not be used.
# Level 2 suppresses and ignores all warning messages, writes non-fatal
# error messages to stderr and aborts execution.
#
export CALIBRE_OS_MSG_LEVEL=2

#
# Start up Mentor license server
#
# The license server should be started prior to launching Calibre tools
# or they won't work and the license error will be shown.
#
# Also make a symlink to /tmp in /usr (run "sudo ln -s /tmp tmp" in /usr),
# to prevent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showing up on terminal:
# (mgcl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ALIBRE_HOME/bin/lmgrd -c $CALIBRE_HOME/shared/license/license.dat

这儿Calibra的license.dat中的第一和第二行设置为:
SERVER ThinkPad-T510 xxxxxxxxxxxxxxxx 4688
DAEMON mgcld /opt/mentor/Calibre2013/ixl_cal_2013.3_39.24/lib/mgcld
其中的xxxxxxxxxxxxxxxx为本机器的MAC地址。Calibre具体的安装及patch可以参考本坛上的几个安装教程。

集成后的Virtuoso就是这个样子,注意红色圈里的菜单目录显示了Calibre,从这儿就可以运行相应的Calibre程序,如DRC,LVS等:

至此,相应软件到此基本设置完成。现在再附上NCSU的CDK及FreePDK作为教学练习用。在Cadence上只需安装其中的CDK,网盘:http://pan.baidu.com/s/1gdei4sr 下载解压至相应的PDK目录,比如说/opt/PDKs/ncsu-cdk-1.6.0.beta/,具体设置,参见http://cmosedu.com/cmos1/cadence/IC61_readme.htm

最后推荐Jake Baker教授制作的Cadence教程:http://cmosedu.com/videos/cadence/cadence_videos.htm 你若完成了这六个辅导教程(需要结合视频练习),就可基本掌握Cadence的操作和初步电路设计技能。例如第一个辅导教程中计算电阻的长宽要用到公式R=Rs*L/W:其中R为设计电阻,Rs为sheet电阻,W和L分别为设计电阻的宽和长。当知道了sheet resistance为800欧,设计电阻为10K,假设W=4.5u,则L就约为56u。Jake Baker教授在CMOSedu.com上还有其他软件如Silvaco、HSPICE、MATLAB、Mentor等等的辅导教程

最为一个bonus福利,在此附上网盘下载Jake Baker教授在CMOSedu.com上列出的两本书:
http://pan.baidu.com/s/1hqJxWqS
http://pan.baidu.com/s/1cWM4m
这两本是CMOS混合信号电路经典教科书,他在CMOSedu.com还附上了大量应用Cadence等软件的习题练习。

网友:
顶一下,不过装在笔记本上也是玩玩而已,

你的帖子还是要再顶一下

网友:
写得很详细,资料内容很丰富,赞一个

网友:
it is very good, thanks a lot in advance. get too much from this file

网友:
真实,厚道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写得好啊!!!

网友:
认真细读,专业! 除了专门买台高端机,其他都能做到。

网友:
我终于找到在ubuntu14.04上装ic616的教程了,终于不需要继续想办法安难受的红帽(国内资料少,小白入门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主的script非常专业,有详细的注解,格式清晰规范。我以前都是在.BASHRC上去改...

网友:
人人都是菜鸟起步的,何必搞得这么居高临下的样子。

网友:
楼主辛苦。资料很高端。不知道您是否可以成功运行 cadence space-based router? 运行方式:
csr 或者 csr -vlsgxl? 能否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友:
北卡罗来纳的demo这个可以比较经典了

网友:
jak的教材很不错,工程化符合实际

网友:
太經典了,很少看到這麼詳細且"收費少"的說明,大部份開版的,都只是簡短的一句話,叫用戶下載收費附件,而版主卻是能做連結就做連結,少用收費附件,完全的配服...Orz

楼主:
    要运行cadence space-based router,你必须首先从菜单目录Launch开启Layout XL或Layout GXL,因为只有这两款layout editor具有这功能。在Layout XL或Layout GXL的菜单目录上通过Route菜单执行cadence space-based router相关操作。具体如何操作运行请参见菜单目录Help——>Conents中相关内容,这儿就是从Help上得到的PDF得到的有关具体资料: Virtuoso Space-based Router Quick Start.pdf (214.28 KB , 下载次数: 106 ) Virtuoso Space-based Router User Guide.pdf (7.08 MB , 下载次数: 138 )

要执行cadence space-based router操作,你还必须有foundry提供的相关techfiles。

网友:
回复 楼主:

    z这个可以有,谢谢

网友:
真詳細,感謝樓主..

网友:
SKILL IDE doesnt work, IR drop and EM analysis suffer from license error.

网友:
强烈支持min4max 楼主分享。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LZ有心了。顶下。

楼主:
补充InstallScape的安装方法:
    1)  先建立一个installscape目录,比如在你的HOME目录里运行指令(在终端上)(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使用鼠标右键生成这个目录):mkdir installscape 生成$HOME/installscape,这儿的$HOME就是你的用户目录(终端上运行指令:env | grep HOME 就可得到你所在的用户目录:HOME=/home/xxxxxxxx,所以上面的$HOME/installscape在这儿就是/home/xxxxxxxx/installscape)
2)   将你下载解压的那个IScape04.23-s004lnx86.t.Z文件移到$HOME/installscape。然后在终端上cd到这个目录并运行以下指令:
zcat IScape04.23-s004lnx86.t.Z |  tar -xvf -
    这样就在当前这个目录中生成安装了InstallScape
3)  将这个InstallScape移至目标目录,比如/opt/cadence: sudo mv /home/xxxxxxxx/installscape /opt/cadence
并改变这个目录的用户权限: sudo chown root:root -R /opt/cadence/installscape
4)   cd到/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并运行指令: sudo ./iscape.sh 或者 sudo sh iscape.sh 启动运行 InstallScape

网友:
分享的资料不错,业界良心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在安装installscape时,提示我的平台不对,我用的是ubuntu14.04.1 x64 错误如下,受累帮帮忙,看看如何解决,我是新手菜鸟,好多问题不会,多包涵

2014-08-04 21:04:13

楼主:
    不清楚你这个是何原因。你下载的应该是IScape04.23-s004lnx86.t或类似的吧?这文件名中的lnx86就是指这个InstallScape是用于linux86系统上的。我的系统也是Ubuntu 14.04 64位(具体是Kubuntu,即KDE plasma桌面的Ubuntu)

你试试以下序列指令(可以在任何你当前的目录中执行):sudo sh /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若正常的话,终端上应该有下面的提示显示出来: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4.23-s004/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Use -help option for details on usage....
并且InsatllScape窗口会出来的。

我估计你的系统里还没有安装Java相关的程序包,因为InstallScape是用JVM(Java Virtual Machine)运行的。你需要在ubuntu的软件包管理器中搜索并安装Java相关的程序包,特别是openjdk-7-jre(即Java Runtime Environment),openjdk-7-jdk等东西。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找機會試裝看看...!!

网友(2014-08-09):
我下载了ic5141的2011版本,5.10.41500.6这个版本有何改进啊?能不能完美支持redhat6.5和7月出来的最新的redhat7.0吗? 像calibre2013在redhat7.0都打不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edhat6.5都可以用iscape正常安装的。

网友:
恳请楼主告诉我ic616的070版(2014.6.25推出)上有没有破解方法,用楼主的补丁,打开就闪退。楼主这个补丁在616的005版是没问题的,谢谢!

网友:
在redhat6.5上使用像ic5141,616,synopsys 的sentaurue,sivaco等还是很顺的,加缺损的包也方便。
还有redhat 7月推出的新版5.11beta,抽掉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运行速度飞快,在虚拟机下也是快的很多,希望快点出正式版。

网友:
买台高端机器吧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IC616的070版是Hotfix release而005版是Base release。你必须先要安装Base版后再在Base版上面安装Hotfix,完成后再patch。这个坛上的patch适用于所有Cadence软件。

需要解释一下Cadence软件的版本规则,Cadence以三种版本发布其软件:Base release、Update release、以及Hotfix release:
Base版是完整的软件最初版本,它具有所有软件运行功能;
Update版是Base版后加进了各种改进的增强版,它可以完全取代Base版;
Hotfix版是Base版或Update版的定时出版(分为月度或季度版)的各种补丁,并不具有软件的完整功能,而且最新的Hotfix通常都包含了以前出版的Hotfix内容。

所以当你下载Cadence软件时,首先需要下载Base或Update(如果软件有Update版,只需下载Update版)安装,然后再下载最新版的Hotfix安装(以前版的Hotfix不用下载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导,我以为只有带update的 才需要base包,原来hotfix也要base包的。
ic5141有这几个版本:5141base(2004年出)-5141update-usr1-5(2004-2007出)-5141update-usr6(2008出),及5141.151hotfix(2011年出),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安装顺序:先安装5141update-usr6,再安装5141.151hotfix就可以了?

网友:
按楼主指导,升级到了ic616的070hotfix后,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
作者写的不错,辛苦了。不过,测试的例子太少。而且linux脚本熟悉的话,可以写出很好的.bashrc脚本,没必要按照楼主的写,本文针对小白。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教导,认真看了你的帖子后,把自己以前的cadence全部重装。最后安装了IC5141、IC616。而且可以独立启动。附上Baker CMOSedu的一个例子。发图庆贺。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patch后出现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isadev.so:wrong ELF class : ELFCLASS32

怎么破啊,抓狂ing。。。

楼主:
    这跟patch没有关系。这是你试图在64位系统上运行32位共享库。
你的机器是64位还是32位?若是32位机器,你必须将环境变量设置export CDS_AUTO_64BIT=ALL改为export CDS_AUTO_32BIT=ALL
若是64位机器,则你必须安装相应的32位库library,后则就会出现上述错误提示。

网友:
IC616的包IC_06.16.005.7z.001、IC_06.16.005.7z.002、IC_06.16.005.7z.003、IC_06.16.005.7z.004怎么打不开啊

楼主:
IC616的包IC_06.16.005.7z.001、IC_06.16.005.7z.002、IC_06.16.005.7z.003、IC_06.16.005.7z.004怎么打不开 ...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你的系统中安装7z解压程序(在Ubuntu程序源里是p7zip),然后才可以解压以7z结尾(或其他结尾)的压缩包。只需鼠标右键对第一个001结尾的压缩包进行解压即可同时解压所有其他压缩包。

网友:
very good! Thks a lot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后面我把64bit的库加到LD_LIBRARY_PATH里面,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系统是64位的。

网友:
rar files not opening corrupt (no archive found) damage or corrupted

楼主:
rar files not opening corrupt (no archive found) damage or corrupted
引用 网友B:

    Sai Kumer? Sounds like an Indian name. Just wondering how you're able to understand my Cadence tutorial in Chinese?

网友:
Reply 58 # min4max

yes im 4m India, using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or at the moment. i really love to work on these cadence tools, as you know being an M.tech(master of technology) 4m VLSI background everyone has 2 deal with these tools and what a thread man thanks alot , you made my hopes alive but if u demonstrate the whole process through a video or images it will be better for the people like me( a newbie to linux and these tools as well ). once again im requesting you to deliver the steps for patching the license.
   thnx for the post min4max

楼主(2014-09-08):
Reply  min4max

yes im 4m India, using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or at the moment. i really love ...
引用 网友B:

    Well, you have to master Linux from now on as Linux is the only OS for the majority of chip design EDA industry.  Most engineering/technology software used to be only found on UNIX/Linux prior to 2000.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for engineering schools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US at that time when almost all engineering labs were ubiquitously equipped with UNIX/Linux workstations.  And now UNIX/Linux has encroached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as evidenced by the widespread use of Apple's iPhones/iPad and Android phones/pads which are the clones of UNIX/Linux anyway.  So the Linux is the future if you want to make some serious money.

So you has problem in running patch on Cadence software mentioned in the tutorial?  Did you read the read.me file you downloaded together with the patch?  It instructs you how to run the patch:  ./cadence_patch.sh /eda_soft/cadence/EDI131.  That is, if you place all Cadence software in a directory like /opt/cadence such as /opt/cadence/IC616, /opt/cadence/MMSIM131, /opt/cadence/ASSURA141, and so on, you have to place the patch to this /opt/cadence too.  Then run the command on the terminal in that directory /opt/cadenc to every subdirectory: sudo ./cadence_patch.sh IC616, sudo ./cadence_patch.sh MMSIN131, sudo ./cadence_patch.sh ASSURA141, and so on。

网友:
谢谢楼主!
找了好久,谢谢!

网友:
赞你的分享,但是用ubuntu这样的系统玩绝对称不上专业,EDA服务器最重要的是稳定,不是你run一两个仿真就能说明问题的。用来做服务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折腾其他的事项,除了官方指定的系统,我从来不用其他的。也许缺这缺那儿你可以自己补各种包来搞定,但这绝对不是一个服务器应该常做的事情。

网友:
很多都是玩票的

网友:
请问patch的作用是破解吗

网友:
there is any available patch ?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4-10-13):
认真阅读了,大赞楼主精神!

网友:
请教楼主,Patch之后还是需要license吧,但是论坛上貌似没有IC616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

楼主:
    就是以前IC615的license.dat,是同样的license。这儿是网盘下载IC的license.dat:http://pan.baidu.com/s/1sjG0hu1

Cadence仿真工具MMSIM也同样如此,比如说Cadence上周最新发布的MMSIM141用以前的MMSIM131的license.dat也没有任何问题,连2013版的patch都可以照常对其应用不会出错。这儿是网盘下载MMSIM的license.dat:http://pan.baidu.com/s/1pJBe8lH

还有Mentor的最新版Calibre2014亦是如此,也用2011版的license.dat及patch,详情见: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另外,Cadence的所有软件都可以到其官网直接免费下载安装最新版,所以不要让费时间精力在网上去搜索过时的旧版。详情见: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license报错

license报错

感谢楼主的细心解答,但是对于calibre,按照楼主的方法去实行,license却一直不完全,如上图,我的系统时64位的CentOS-6.5。
辛苦楼主了,谢谢!

楼主:
回复  min4max

感谢楼主的细心解答,但是对于calibre,按照楼主的方法去实行,license却一直不完全,如 ...
引用 网友C:

在你的CIW上面已经告知你:DENIED:.......(Invalid host),很明显你没有按照license生成步骤readme.txt说的那样去生成license.dat或者没有将有关license的环境变量设置正确!

1) 确信你是按照这个 license.rar (398.18 KB , 下载次数: 126 ) 里面的readme.txt说明的步骤生成license.dat
2) 并且在你的环境变量中正确设置export MGLS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在CentOS中应该是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port@hostname)
上面两步骤中要确保设置HOSTNAME和HOSTID正确无误!

你的这个Quan@Robert.Lee显然是不符合port@hostname这个设置的。你的license.dat中的头两行是如何设置的?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也应该照此对应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我找到解决方法了,在我的64位CentOS-6.5中本地网卡的名称为p4p1,不是eth0,一开始我以为这没有差别,刚刚改了系统文件,将p4p1改成eth0,就能运行了。原来calibre要检测eth0这个名称,应该也能在软件中改,就是不会,只能改系统文件了。
再次感谢您!

网友:
很詳細的教學 thank~

网友:
安装这些专业软件前,首先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只是安装熟悉一下玩玩,还是要用作干正经设计?若只是用来熟 ...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安装了IC616后,虽然成功patch,也能够run起来,但是在license sever 的log文件里提示DENIED: “111”……………………和UNSUPPORTED:“Phys_Ver_Sys_LVS_XL”………………………………………………………………(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18,327))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对我的工具使用是否有影响?请您赐教哈,非常感谢!!

楼主:
大神,我安装了IC616后,虽然成功patch,也能够run起来,但是在license sever 的log文件里提示DE ...
引用 网友D:

    若按照我上面的步骤完成安装及设置的话,应该不会有任何license方面的错误提示的。
1) 确信对每一个已经安装的Cadence工具(包括IC、MMSIM、Assura、EXT等等)都分别进行patch无误;
2) 确保IC的license以及MMSIM的license放置在正确的地方并在环境变量中正确引用,这两个license中的第一行与第二行的设置必须与环境变量的相关对应设置一致;
3) 确信你的环境变量设置正确无误,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就是因为环境变量设置不正确导致错误信息。参见我上面正文中的cadence脚本script中的设置方式针对你的系统进行必要的修改,如hostname等等。
另外Cadence工具经过上面的patch之后就不需要设置并启动运行Cadence License Server这一项,直接启动运行virtuoso即可,这与Mentor的Calibre正好相反,Calibre需要先启动运行Mentor License Server后才可以运行Calibre的各个工具DRC、LVS、PEX等。

网友D:
若按照我上面的步骤完成安装及设置的话,应该不会有任何license方面的错误提示的。
1) 确信对每 ...
引用 楼主:

LZ ,我没怎么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在运行IC的时候,当用到某个功能时候,它是要检查license 的feature是否在sever中已经启动的,也就是check in和check out的,你说的IC工具不进行这样的操作,我的工具好像和你说的不一样,我这里s家的和m家的都是要检查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真实,真厚道!

网友:
安装确实是个头疼的大问题阿

网友:
好东西,IC616都出来了,一定要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InstallScape安装 出现问题——

Could not determine platform of products on the image. Exiting...

——————————————————————————————
问题解决!

网友:
大家的意見很踴躍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按你的步骤做的,为什么我的$HOME/project/  下没有.cdsinit文件?
查找了下,只在/opt/cadence/IC616/tools.lnx86/dfII/下有.cdsinit文件
怎么修改呢,神,教教我。。

楼主:
   我上面已经说了,Cadence的工具经过pactch之后根本不需要再使用license server,直接运行virtuoso即可。这与Mentor或Synopsys的工具完全不同。至少我使用Cadence工具时是不用什么license server的。

楼主:
回复  min4max
完全按你的步骤做的,为什么我的$HOME/project/  下没有.cdsinit文件?
查找了下,只在/o ...
引用 网友E:

    就是copy & modify原始的default .cdsinit文件到你的working directory。详细说明参见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这个用户使用说明(这是在你的Cadence安装目录里的IC616/doc/wincfg/wincfg.pdf),有关章节为Chap. 7 Specifying Environment Settings,具体的是第161页Copying and Editing the Default .cdsinit File。你可以直接copy原始文件不做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喔,那我在好好琢磨下,可能是我哪里出现错误了。非常感谢您耐心的解答!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大指点!

网友:
Did you try if PVS13 works using that patch and that license?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這篇超專業的教學文章~
收集下來~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为什么我patch IC616时会出现
“ sudo ./cadence_patch.sh /opt/cadence/IC616/
[total hits/matching patterns/non-matching patterns]
34% /opt/cadence/IC616/tools.lnx86/bin/lmdiag : 0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opt/cadence/IC616/tools.lnx86/bin/clsbd - skipping
84% /opt/cadence/IC6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opt/cadence/IC616/tools.lnx86/bin/32bit/cdsNameServer - skipping
88558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
我已经把cadence整个文件夹改为777了,为什么不能读写这两个文件呢?还是说这两个文件不用patch?

网友(2014-11-12):
回复 网友F:

    层主 真牛逼 在 帝都么?最好能写个帖子 把经验和流程留下来

网友:
在仿真中 在spectre.out窗口中出现下面的话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WARNING (VACOMP-2397): Compilation failed when using pipe build. Bytecode flow will be used for encrypted VerilogA, and normal file compilation will be used for unencrypted VerilogA.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3712_artist_ahdlLib_opamp_veriloga_veriloga.va.opamp.ahdlcmi/Linux-64/../ahdlcmi.out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ERROR (SFE-91): Error when elaborating the instance opamp. Simulation should be terminated.

安装方法是按照 min4max 做的
我调用的时AHDL中的系统自带的用verilog编写的模型。。。我的系统是ubantu12.04  提示缺少的库 都装上了求助 各位大神 @min4max

楼主:
回复  min4max

    楼主,您好。为什么我patch IC616时会出现
“ sudo ./cadence_patch.sh /opt/cad ...
引用 网友G:

    不清楚你的这个故障是如何产生的。你从哪儿得到的IC616?从Cadence官网(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下载安装的?我从官网下载安装的IC616经过patch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故障。你是否在patch之前启动运行过virtuoso?若在patch之前已经启动运行过virtuoso,关闭virtuoso后依然有可能会锁住有关组件,你必须重新启动机器后才能进行patch。

楼主:
在仿真中 在spectre.out窗口中出现下面的话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WARNING ...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贴上来log file,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哪里除了故障。但在网上搜索ERROR (VACOMP-1008),这两个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325872-1-1.html
http://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38/t/20177

网友:
My PVS141 works fine with these.

Can you post here the parts of the your license file (FEATUREs ) for PVS and your patch?

My ones are:
FEATURE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DD242DBC67A4F88D4D14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
        ck=114 SIGN2="111A C716 4841 272B 7E8D 72D0 38F1 DCCE 4149 \
        5819 CB65 22E3 E83D EDB0 110F 0E74 C9DF 6C08 A5A1 CE16 3BB1 \
        E319 1B3C 9369 0C8D 3A22 C573 8105 B0E2 632C" SIGN2="111A C716 \
        4841 272B 7E8D 72D0 38F1 DCCE 4149 5819 CB65 22E3 E83D EDB0 \
        110F 0E74 C9DF 6C08 A5A1 CE16 3BB1 E319 1B3C 9369 0C8D 3A22 \
        C573 8105 B0E2 632C"
FEATURE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AD748D5C615BE50D90BE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111 SIGN2="0023 38F6 6D2F E887 DCB8 D35C D4DB \
        FB41 389A BE9B 1516 1BA1 AC04 65F8 4465 0E39 2A0E BF7A B993 \
        A47C CA37 109D 99B4 D5D4 8D74 2D1A 4916 6774 038A F398" \
        SIGN2="0023 38F6 6D2F E887 DCB8 D35C D4DB FB41 389A BE9B 1516 \
        1BA1 AC04 65F8 4465 0E39 2A0E BF7A B993 A47C CA37 109D 99B4 \
        D5D4 8D74 2D1A 4916 6774 038A F398"
FEATURE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9DD4FD1CA21E8C141406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56 SIGN2="1105 A315 C395 5878 29EC 2682 BA86 \
        538B 0595 B18F AEE8 78CB F011 1DD6 D9A8 0E0E 2D32 4A9B 4BA3 \
        2CDB FC46 A295 2C02 804D ADA9 EC02 D9CD AE1E E24F BD4D" \
        SIGN2="1105 A315 C395 5878 29EC 2682 BA86 538B 0595 B18F AEE8 \
        78CB F011 1DD6 D9A8 0E0E 2D32 4A9B 4BA3 2CDB FC46 A295 2C02 \
        804D ADA9 EC02 D9CD AE1E E24F BD4D"
FEATURE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Deb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3DE40D1C48872E946494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
        HOSTID=ANY ck=45 SIGN2="1387 CE4C 8E66 E633 20E0 0783 65ED \
        D97D BDE6 6C52 435F 4B48 8DFA FD31 1B56 0B93 110E FF6C 7F5F \
        BAE8 EF24 AC80 6EE5 3299 6C39 2DE7 D15F 2FEF 66B7 8B2D" \
        SIGN2="1387 CE4C 8E66 E633 20E0 0783 65ED D97D BDE6 6C52 435F \
        4B48 8DFA FD31 1B56 0B93 110E FF6C 7F5F BAE8 EF24 AC80 6EE5 \
        3299 6C39 2DE7 D15F 2FEF 66B7 8B2D"

And patch is:

./sfk rep -bin  -bin  -dir . -yes

And PVS14 is not work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大神给的链接 看了 改了相关的配置 还是没成功 附件中 上传了 仿真后的 ahdlcmi.out 文件 里面有各种错误 不知 如何改 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查看你的ahdlcmi.out,如果其中出现下面的错误的话,可以尝试: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5
---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math.h:26,
                 from opamp_func.c:20:
/usr/include/features.h:374:25: error: sys/cdef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file included from opamp_func.c:20:
/usr/include/math.h:32:27: error: bits/huge_v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In file included from opamp_func.c:21:
/usr/include/stdlib.h:67: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typedef'
/usr/include/stdlib.h:97: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typedef'
。。。

---

提示:仿真输出Error后面会提示你ahdlcmi.out在哪个文件夹下,我是在/home/用户/simulation下搜它提示的路径中的某个文件夹,然后依次按路径找到ahdlcmi.out。不要直接搜ahdlcmi.out,这样搜到的可能不是你当前输出的.out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回复。我是在论坛里面提供的百度网盘下的,这个问题暂时不影响运行和仿真。刚开始是因为我没有把破解的license.dat放到IC616/share/license下,所以一直进不去,我以为是patch的原因,所以就把它贴出来了

还有就是楼主你提供的哪个installscape安装的时候会提示java not found,安装界面弹不出来,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376299-7-1.html,70楼回复解决。

可能这是个例,如果有人也遇到的话,解决方法给后来人参考:
edit 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and change
....
if [ "X$java_vm" = "X" ]; then
java_vm=`FindJavaInPath`;
fi;

with

if [ "X$java_vm" = "X" ]; then
java_vm=`FindJavaInPath`;
fi;
java_vm=Path_to_your_java_bin_folder     // in this case, /usr/lib/jvm/java-7-openjdk-amd64/bin/java
(如果你的java环境配置成oracle的话,java-7-openjdk-amd64要改成oracle的,具体名称到/usr/lib/jvm找)

楼主:
    Totally wrong and outdated features for PVS141!!!  Obviously you haven't read the PVS141 User Guide in the PVS_install_dir/doc/pvsuser/pvsuser.pdf to find out what license features required for the PVS141.  Here're the partial new features in the license file for most PVS functions to run:

FEATURE Phys_Ver_Sys_Const_Validato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0868 93A0 143D 70B3 CB2E D1E6 4076 D793 656C C7FB 4675 C52D DD2C 1871 \
    E621 082C 09F7 EAA4 092F 6119 FEBF 20A5 AC61 96B9 20BD 834A 6000 263A 43D1 5D5E"
FEATURE Phys_Ver_Sys_DRC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1626 AFBC 787E A863 8E60 608B 6D98 CF1C F62F E33F 814B 64D2 CBFE 2FB7 \
    B3AA 0098 179F FE18 FAC1 DDF1 FC43 EA0F 7E1A 7003 914E 3CB2 0727 39E7 5EB6 045C"
FEATURE Phys_Ver_Sys_Graph_LVS_Debug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16E5 0C22 1991 CAB3 87E6 43AB C23F 3683 0A10 486E AAA6 3CF4 DB1B A150 5585 \
    0947 647F 8169 79D6 BA18 E765 D536 FCD2 4E9E B453 31E0 6204 F5D6 9689 1FA8"
FEATURE Phys_Ver_Sys_LVS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046F BE86 A0CE 3753 15D2 D686 3ACF 9B4A C808 CB51 692C 3E71 75DC 9269 \
    6D94 0D84 CDFA 07BD FD87 8025 E1BD 5F44 AE1D 91FB 48AC 6C46 4607 B8BA 20D6 988A"
FEATURE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1C85 4F28 D7CF FA1D EF1C DF80 8635 A2D4 7078 B90A 139B 1983 76C8 3C41 \
    346A 17AF C782 7F92 E0A7 D43F 5FC1 DAFD C7FD 8369 3B83 50A2 6CF5 DD7B 6D84 2BC1"

The patch file in my post at #1 is correct one to patch all new Cadence products.

There're a few other new features for additional PVS141 functions to run correctly.  Here're the list:
Phys_Ver_Sys_Adv_Ana_Opt
Phys_Ver_Sys_Adv_Device
Phys_Ver_Sys_Design_Ana
Phys_Ver_Sys_Pattern_Match
Phys_Ver_Sys_Prog_ERC
among which Phys_Ver_Sys_Prog_ERC is required to run PERC.  You have to find out a solution to make the encription SIGN2 for each of these features.  The EFA licgen 0.4b tool found in the EETOP forums doesn't work for IC61x and other newer version of Cadence products.  It doesn't create SIGN2 encription necessary for the newer Cadence products.  Maybe this article might help you on the subject: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152615

网友:
I know that after after version 10 the PVS license scheme is changed and old licenses are not valid. That is why I was asking for new ones and the appropriate patch.

I tried the license features which you've posted but the license service is failing.
It seems that they could not with flexlm v10.8.0.7

9:34:52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7 build 26147
9:34:52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58270 pid 3705)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Const_Validato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0868 93A0 143D 70B3 CB2E D1E6 4076 \
        D793 656C C7FB 4675 C52D DD2C 1871 E621 082C 09F7 EAA4 092F \
        6119 FEBF 20A5 AC61 96B9 20BD 834A 6000 263A 43D1 5D5E"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DRC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1626 AFBC 787E A863 8E60 608B 6D98 CF1C F62F \
        E33F 814B 64D2 CBFE 2FB7 B3AA 0098 179F FE18 FAC1 DDF1 FC43 \
        EA0F 7E1A 7003 914E 3CB2 0727 39E7 5EB6 045C"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Graph_LVS_Debug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16E5 0C22 1991 CAB3 87E6 43AB C23F \
        3683 0A10 486E AAA6 3CF4 DB1B A150 5585 0947 647F 8169 79D6 \
        BA18 E765 D536 FCD2 4E9E B453 31E0 6204 F5D6 9689 1FA8"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LVS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046F BE86 A0CE 3753 15D2 D686 3ACF 9B4A C808 \
        CB51 692C 3E71 75DC 9269 6D94 0D84 CDFA 07BD FD87 8025 E1BD \
        5F44 AE1D 91FB 48AC 6C46 4607 B8BA 20D6 988A"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1C85 4F28 D7CF FA1D EF1C DF80 8635 A2D4 7078 \
        B90A 139B 1983 76C8 3C41 346A 17AF C782 7F92 E0A7 D43F 5FC1 \
        DAFD C7FD 8369 3B83 50A2 6CF5 DD7B 6D84 2BC1"

网友:
Actually I knew that there is a new license scheme for PVS versions above 10, that is why i was looking for appropriate license file and patch for PVS.

I tried the license feature which you've posted but it seems they do not start with flexlm v10.8.0.7

9:34:52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7 build 26147
9:34:52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58270 pid 3705)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Const_Validato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0868 93A0 143D 70B3 CB2E D1E6 4076 \
        D793 656C C7FB 4675 C52D DD2C 1871 E621 082C 09F7 EAA4 092F \
        6119 FEBF 20A5 AC61 96B9 20BD 834A 6000 263A 43D1 5D5E"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DRC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1626 AFBC 787E A863 8E60 608B 6D98 CF1C F62F \
        E33F 814B 64D2 CBFE 2FB7 B3AA 0098 179F FE18 FAC1 DDF1 FC43 \
        EA0F 7E1A 7003 914E 3CB2 0727 39E7 5EB6 045C"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Graph_LVS_Debug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16E5 0C22 1991 CAB3 87E6 43AB C23F \
        3683 0A10 486E AAA6 3CF4 DB1B A150 5585 0947 647F 8169 79D6 \
        BA18 E765 D536 FCD2 4E9E B453 31E0 6204 F5D6 9689 1FA8"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LVS_XL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046F BE86 A0CE 3753 15D2 D686 3ACF 9B4A C808 \
        CB51 692C 3E71 75DC 9269 6D94 0D84 CDFA 07BD FD87 8025 E1BD \
        5F44 AE1D 91FB 48AC 6C46 4607 B8BA 20D6 988A"
9:34:5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9:34:54 (cdslmd)       ==>FEATURE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1C85 4F28 D7CF FA1D EF1C DF80 8635 A2D4 7078 \
        B90A 139B 1983 76C8 3C41 346A 17AF C782 7F92 E0A7 D43F 5FC1 \
        DAFD C7FD 8369 3B83 50A2 6CF5 DD7B 6D84 2BC1"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看你帖子calibre最后集成到了layout菜单里面。我用5141的时候也是这样没问题,但是615下装完了【可以用calibre -gui打开】却没集成上去,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菜单里能看到verify,里面有DRC和LVS等,但是明显不像calibre的东西呀。多谢多谢!

楼主:
I know that after after version 10 the PVS license scheme is changed and old licenses are not valid. ...
引用 网友I:

    Oh, again!  Why do you start up license server???  I've reiterated many times once all license FEATUREs are set to uncounted (that's unlimited use!!!) in the FEATURE line, you NEVER ever need to start up Flexlm license server!!!  And you have to remove SERVER and DAEMON lines from the license.dat file, that is, the license.dat here is a pure FEATURE file without any other lines!  That's the way Flexlm server/license runs.

楼主:
回复  min4max

   楼主你好!看你帖子calibre最后集成到了layout菜单里面。我用5141的时候也是这样没 ...
引用 网友J:

    Virtuoso菜单里的Verify与Calibre无关,甚至与Cadence本身的Assura都无关。那是老式的Diva。我在正文中已经说了,你需要将那个Mentor官方说明文件中有关部分拷贝到将要运行Cadence的那个目录中的.cdsinit文件中(这是个隐藏文件,需要将目录设成显示隐藏文件
Alt+),然后再设置环境变量。详细参见Caliber2014的设置说明教程及其后面的各个回复: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感谢感谢!是我没有把你的讲解看清楚,现在已经都OK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本人小白,安装好之后,发现configure的状态是failed。对于“需要注意的是在configure设置各个Cadence软件(IC,MMSIM,Assura,...)阶段时你需要将所有Cadence软件的oa指向IC内的oa目录,比如说/opt/cadence/IC616/oa_v22.43.018”该如何手动操作?谢谢楼主!

网友:
我大三有一个学期在自己摸索Cadence,synopsys,mentor等软件在笔记本上的安装和配置,也为此装了很多Linux系统,过程痛苦,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吧,看到楼主这篇文章,我有起了兴趣,考完研后寒假在家继续玩一玩,试试最新的软件版本看。

网友:
哥们,你为中国IC 行业做出了贡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 我和我同学按照你说的方法 成功在ubantu14.04上安装了 IC616!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帮助!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我参照你的帖子申请了cadence的帐号 也获得了许可 现在可以按照你的方法下载软件 但是我之前一直用的是学校服务器的ic5141 然后现在用616 很多操作界面都找不到了 我到官网上找user guide 找了很久 没找到 我之前隐约看见哪个帖子说 凡是有cadence帐号的 都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user guide     大神你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在哪里。。。。因为我看你安装的时候 都用了好像是官方的关于安装的user guide。。。。毕竟是这个专业的。。。在eetop上搜到的 user guide   要不就很老的 要不就不全。。。。我是这个专业的。。希望能得到系统性的训练。。。。恳请大神指点 再次感谢大神你的教程 如楼上是所说 为中国IC 做了大贡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指点。

网友:
# Set up either CDS_LIC_FILE or LM_LICENSE_FILE, but not both or it'll
# take long time to search license.
#
# export CDS_LIC_FILE=port@hostname
# This variabl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1st line in the license.dat
# Run "hostname" or "uname -n" on terminal to get your hostname
#
export CDS_LIC_FILE=5288@ThinkPad-T510

# Requied for Cadence on Linux
export LANG=C

#

Oh, again!  Why do you start up license server???  I've reiterated many times once all license FEATUREs are set to uncounted (that's unlimited use!!!) in the FEATURE line, you NEVER ever need to start up Flexlm license server!!!  And you have to remove SERVER and DAEMON lines from the license.dat file, that is, the license.dat here is a pure FEATURE file without any other lines!  That's the way Flexlm server/license runs.

In the How-to on first page is mentioned that license server is set to <port>@<host>, requiring lmgrd daemon to be started. Anyway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I will try without lmgrd.

网友:
楼主你好,我patch之后出现5个error,启动virtuoso时出现host name  does not support in cadence,我更改了host name
,在terminal中查hostname也是更改之后的,但是还是不行,怎么解?

楼主:
回复  min4max

   楼主你好,本人小白,安装好之后,发现configure的状态是failed。对于“需要注意的是在configure设置各个Cadence软件(IC,MMSIM,Assura,...)阶段时你需要将所有Cadence软件的oa指向IC内的oa目录,比如说/opt/cadence/IC616/oa_v22.43.018”该如何手动操作?谢谢楼主!
引用 网友K:

    重新启动InstallScape,在Configure releases下重新对没有经过configure的工具再进行configure。在这个configure过程中,有些工具,比如Assura、EDI、EXT、MMSIM、PVS等等都要进行OA路径设置,这时就是将这些都手工输入指向IC616内的oa路径的时候。你可以参考我的这个教程中的图示: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

楼主:
回复  min4max

大神 我和我同学按照你说的方法 成功在ubantu14.04上安装了 IC616!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帮 ...
引用 网友H:

    你大概从来不查看一下各个Cadence工具安装后的目录吧?每个工具的目录中都有一个doc目录,这就是各个工具的User Guides所在的地方,有html的,也有PDF的。另外,你还可以或者说要养成习惯经常使用软件运行时上面的Help,Cadence的Help可以说是业界最全面的,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上面也有PDF。其实这个Help就是指向那些doc目录的。

楼主: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指点。
引用 网友L:

    估计你的系统没有安装Linux的Java,即openjdk等东西

楼主:
In the How-to on first page is mentioned that license server is set to @, requiring lmgrd da ...
引用 网友I:

    If you read my shell script carefully, you can NOT find any command to start up Cadence License Server Daemon! The CDS_LIC_FILE is a license file as the variable name already tells you, it's irrelevant to license server start-up.  You can set it up either to port@hostname or an absolute path to the license.dat.

楼主:
楼主你好,我patch之后出现5个error,启动virtuoso时出现host name  does not support in cadence,我更改了 ...
引用 网友M:

    不清楚你在patch时的情形如何,照理应该不会有error的。设置CDS_LIC_FILE=<IC616_install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再启动试试(即将原来CDS_LIC_FILE=port@hostname改成license.dat的绝对路径)。若按照我正文中的步骤做,不应该会有什么大错误的。

网友:
只顶一下怎么够!再来一下!

网友:
楼主   这个patch在RHEL 4 上面用不了啊
./sfk: /lib/tls/libc.so.6: version `GLIBC_2.4' not found (required by ./sfk)
怎么办

楼主:
    你需要升级你的系统的gcc版本到2.4。另外若你是安装使用Cadence新版工具的话,你的那个RHEL4恐怕是不在这些新版工具支持的系统版本,是需要升级很多系统库的,很有可能多数新版工具是不能在上面运行的。

网友:
兄弟写得好啊!!!

网友:
好东西啊  感谢大拿分想

网友:
楼主想的麻烦了。其实可以这样。
如果你平时习惯用Bash,那么.bashrc不动。
你去配置.cshrc。这样平时你用BASH。
当你要跑EDA软件的时候用CSH。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心了 多谢!

网友(2014-12-12):
回复 楼主:

IC515和616补丁http://pan.baidu.com/s/1sjG0hu1

MMSIM13和14的补丁
http://pan.baidu.com/s/1pJBe8lH

两个补丁链接过期,请重新加载到百度。谢谢。

网友:
這帖說得挺詳細, 有幫助到我, 感恩

楼主:
    参见新版license.dat: http://bbs.eetop.cn/thread-470308-1-1.html
所有Cadence工具只需使用一个license.dat文件。

网友:
请教楼主

IC616安装过程中产生 configure status failed错误?

安装环境:centos 6.6 x86
安装失败后,试过用./share/oainstallers/oaconfig直接安装,但是no(不选择不同的OpenAcess)之后直接退出。

网友:
顶一下,不过装在笔记本上也是玩玩而已,

你的帖子还是要再顶一下
引用 网友N:

Thanks.

网友:
就喜欢楼主这样务实的人,点多少赞都不够呀,学习

网友:
安装这些专业软件前,首先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只是安装熟悉一下玩玩,还是要用作干正经设计?若只是用来熟 ...
引用 楼主:

    LZ 真是相当的威武!感谢!!中国IC的希望啊!!

网友:
说的真详细,刚好试试

网友:
实验室有高端服务器,只是显卡太垃圾,远程登录卡的半死,只好装在自己电脑的虚拟机上

网友:
Hi min4max,
Thanks for the details regarding the installation of IC616. I am just curious about AMS (IC616 + mmsim13 + Incisive13) mode simulation. Although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re included in your license file
     AMS_Designer_Link
     AMS_Designer_Verification
     AMS_Methodology_Kit
     AMS_Option_to_Incisive
     AMS_environment
But I have difficulties to run AMS simulation. Do you successfully run AMS?

网友: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home/cwfx/cad/base/oa_v22.43.018/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大哥   帮帮忙
ubuntu 14.04   谢谢   我的 qq 1131910453

若方便  说说 你的 qq  便于交流

网友: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home/cwfx/cad/base/oa_v22.43.018/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大哥   帮帮忙  我的  qq 1131910453   谢谢

经常用  不会装  没装成过   希望  能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啥都不说了 直接收藏 点赞

网友:
真乃神人也!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爱国版软件这么牛!

网友:
很不错的介绍,楼主高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非常抱歉打扰,我想咨询一下关于ic616库的配置问题,有时候我们使用了多个工艺库,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工作目录内正常打开它们,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就是smic18rf 和tsmc18rf,我们要使用不同的库就要到存放着对应display文件的不同目录去打开相应的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问下是否能在环境变量中进行设置,只要我们启动软件,查看相应库的时候,不会出现layer层定义错误这种问题,结果就是我们在一个目录下可以查看不同工艺的layout,它们自动调用相应的display文件,或者是需要写一个小脚本来实现,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配置,麻烦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5-01-21):
I need IC615 patch. and how to do patch

网友:
运行安装文件时,提示core dump是咋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装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我想请教要是想学习环境变量的设置内容应该看什么资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解决的?求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mark。谢谢

网友:
很专业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上安装IScape时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InstallScape安装 出现问题——
Could not determine platform of products on the image. Exiting...

网友:
好专业!谢谢。正在摸索。。。

网友:
写得很详细,资料内容很丰富,
GooD

网友(2015-02-20):
it is very good, thanks a lot in advance.

网友:
Cadence IC616等套件以及Calibre2013的正规设置及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好心人啊

网友:
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
好文~~超級實用又清楚!
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