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ENCOUNTER不能修正以下的HOLD TIME?

楼主(2014-07-08):
这是一个CLOCK GATING HOLD 违例,时间也不是很大,0.4ns左右。
按理说工具可以简单的加一个DELAY CELL或者若干INV就可以解决了,但为啥它就不修呢?
我已经反复地执行optDesign -hold了,没用。

Path 1: VIOLATED Clock Gating Hold Check with Pin u217/B
Endpoint:   u217/AN            (v) checked with trailing edge of 'SYS_CLK'
Beginpoint: cpu_clk_gate_reg/Q (v) triggered by trailing edge of 'SYS_CLK'
Path Groups:  {clkgate}
Other End Arrival Time         20.039
+ Clock Gating Hold             0.200
+ Phase Shift                   0.000
+ Uncertainty                   0.300
= Required Time                20.539
  Arrival Time                 20.141
  Slack Time                   -0.398
     Clock Fall Edge                     20.000
     = Beginpoint Arrival Time           20.000
     Timing Path:
     +----------------------------------------------------------------------------------+
     |     Instance     |     Arc     |    Cell    |  Slew | Delay | Arrival | Required |
     |                  |             |            |       |       |  Time   |   Time   |
     |------------------+-------------+------------+-------+-------+---------+----------|
     | clksw3_m         | clk_out v   | clksw3     |       |       |  20.000 |   20.398 |
     | cpu_clk_gate_reg | GN v -> Q v | LATNHD1X   | 0.046 | 0.141 |  20.141 |   20.539 |
     | u217             | AN v        | NOR2B1HD1X | 0.046 | 0.000 |  20.141 |   20.539 |
     +----------------------------------------------------------------------------------+
     Clock Fall Edge                     20.000
     = Beginpoint Arrival Time           20.000
     Other End Path:
     +-------------------------------------------------------------------------+
     | Instance |    Arc     |    Cell    |  Slew | Delay | Arrival | Required |
     |          |            |            |       |       |  Time   |   Time   |
     |----------+------------+------------+-------+-------+---------+----------|
     | clksw3_m | clk_out v  | clksw3     |       |       |  20.000 |   19.602 |
     | u216     | A v -> Z ^ | INVHDPX    | 0.061 | 0.039 |  20.039 |   19.641 |
     | u217     | B ^        | NOR2B1HD1X | 0.061 | 0.000 |  20.039 |   19.641 |
     +-------------------------------------------------------------------------+

网友:
自己手动加一个呢?

网友:
可能他有setup violation的风险 ,  搞不定就手工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