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寄生参数提取比较

楼主(2014-07-08):
各位大侠,
    calibre也可以提spef,star-rc也可以提spef,请问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有没有规定说在某个工艺节点以下必须用哪个来提取寄生?
    谢谢。

网友:
第一不是所有的工艺节点foundry都会提供所有的寄生提取文件,有的时候只能说foundry有哪个你就用哪个。第二我们会选择我们熟悉的工具去抽取寄生参数如果碰到有疑惑的地方,会拿另外一个去抽取做仿真对比。
第三EDA vendor都会说自己的寄生参数抽取工具最为准确,主流的三个,calibre,starrc,qrc 这三个的抽取文件foundry都会提供。自己做做体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