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tted diffusion contact

楼主(2014-07-08):
butted diffusion 可不可以只在一边打contact呢?

网友:
不可以。画一下剖面图就知道了。

楼主:
但diffusion表面是有硅化的呀,那不是只要一边打了contact,另一边不也相当于连上了吗?

网友:
嗯,仔细思考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我的之前的答案不对。如果工艺上有salicide,butting的diffusion可以直接被salicide短路,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只在一边打contact。
有高人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