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密度

楼主(2014-07-08):
calibre做DRC时,经常出现金属密度错误,但是好像没办法查看实际金属密度是多少,是多了还是少了?

网友:
DRC运行路径中有对应层次的vi文件,里面有密度大小的百分比,你可以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是什么格式的,好像没找到

网友:
可以让calibre报个log文件出来,里面会有density的具体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操作呢?

网友:
比如calibre.drc 文件里加上一个rule,如:
DENSITY M1< 99 PRINT M1.density.lo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出来这么几个数字18.89 19.21 522.23 398.71 0.160697,什么意思呢,16%?

网友:
18.89 19.21 522.23 398.71 0.160697
X1        Y1         X2     Y2            密度
在座標 X1Y1   X2Y2 的區域中     密度 16 %
看rule 要求多少 再進行 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多谢!

网友:
DRC的运行目录下会有一堆各层density的文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