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oft designer 8.0 仿真出错,求助

楼主(2014-07-08):
导入IBIS的输入输出模型,按照资料进行SSN仿真练习时出现错误。
哪位大虾遇到过。。。

提示

提示

楼主:
自问自答吧。
经过我的尝试,IBIS模型调入后,模型的输入、输出、电源、接地不是以接线的形式体现的。具体的操作方法:
假如要连接电源给IBIS模型
1、给电源节点取一个名字,反正不可以是默认的名字;
2、点击IBIS模型后,在properties中,可以看到有一组是Pin properties,选择Power_PIN对应的行;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电源节点的名字,这样IBIS模型就与电源连接起来了。

网友(2014-09-09):
回复 网友A:

   我的pin properties那一行是无法更改的,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