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run跑仿真求助

楼主(2014-07-08):
用irun跑仿真时,运行100ps,时刻就自己停了。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有loop ? 有快速debug的方法 ?

网友:
编译时加上-linedebug,运行到死循环处,按ctr-c,然后敲where,看是在那段代码里。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我已经这么做了。去了一段感觉上没有什么关系代码去了。估计还得仔细比较一下。

网友(2017-09-0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咋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