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3E最大时钟频率

楼主(2014-07-08):
之前用过xilinx系列FPGA的Xc3s500e,理论上可达到200M,实际中只有100MHz左右,现在设计新的板子,需要150M的时钟,问问大家能否通过优化程序而达到要求,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其实能上多大频率要看你代码风格是不是好。简单说就是pipeline能否精确到single clock对齐。如果做的好,cyclone3级别的芯片也可以跑到400M。

网友:
同样是设计师,差距怎么怎么大呢,我等只能做到200MHz菜鸟,情何以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能到20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所有进程都是在同一始终的某个沿(如上升沿)触发,那是不是精确到单个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什么芯片关系不是很大,0.35us以后工艺的FPGA芯片都可以达到20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0.35um?这是什么概念,现在不都是几十nm级了吗

楼主(2014-08-22):
过了这么久,一些问题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