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scode电流镜有没有提高电路PSRR的作用?

楼主(2014-07-08):
印象中一直以为Cascode电流镜可以提高电路的PSRR,但是仔细想了想又想不出为什么?因为从电源的变化会引起镜像管Vgs的变化,这样感觉没有提高电路的PSRR啊?

网友:
因为共珊器件屏蔽了电源的变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源共栅结构的屏蔽作用是屏蔽cacode管漏断电压变化对输出管漏断的影响,但是电源的纹波是在输入管的源级引入的,这种情况下cascode的屏蔽作用不起作用啊……

网友B:
gs通常会挂电容,滤掉电源上的扰动,因此vgs是基本不变的;
假设电流源的输出阻抗为ro,电源通过ro耦合的noise会随着ro的增大而衰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
看来是没搞明白高频和低频信号是怎么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cacode管的作用只是增加了一个ro吗,也没有那种cascode结构对输出电阻的放大作用,感觉这样做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啊。还有,有一种想法,由于组成电流镜的管子它的栅源对于电源的噪声是不是共模信号,就是Vgs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它的偏置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
看来很多问题还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Low freq: no
high freq: yes (relatively)

网友:
收货很大!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why  low frequency no ?
低频时候,假如cascode 提高了运放的差分信号的低频增益,所以说应该在低频psrr提高了。而高频没有提高PSRR吧?

网友:
再想想回复 14# lvbenqiang123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低频由于差分信号gain的提高,PSRR 得到提高,高频时候,电源到vout的增益为1,差分增益有cascode和没有cascode管子增益没有变化。
所以说,使用了cascode管子,低频时候PSRR得到提高,而高频没有变化。
仔细想了想,这也是使用了cascode管子后的增益与单位增益带宽积的关系。

网友:
标题

are you sure? it seems you give a wrong result. casode current mirror will be helpful both in low frequency and high frequency. psrr is depended on the ratio of current source output impedence and diode connection gm.

网友:
回复  jianyungsun

Low freq: no
high freq: yes (relatively)
引用 网友C:

are you sure? it seems you give a wrong result. casode current mirror will be helpful both in low frequency and high frequency. psrr is depended on the ratio of current source output impedence and diode connection gm.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注意,这里是说电流镜,低频的电流镜做的好的话,psrr是非常好的;在高频,只靠电容分压....cascode这时候的电容分压比没有用cascode好...。 当然,实际情况是,在低频时候cascode会好一点,但足够小的话,-100和-90又有多少分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对,其实我想表达,在低频的时候,一般都可以做到足够低,意义不大。所以,比如cascode做到-110dB,而普通的也做到-80,90db,那你觉得这有多少差别呢?

而高频时候,是prefer有cascod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can you give us more  detail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电容分压是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
in low power suppl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mprove psrr. if your design is in 1V power domain, there is no enough headroom.

网友:
回复 23# fuyibin if really headroom limited, i do not see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while i would put more cap as load.

网友:
回复 网友F:

and assign more head room to the current source instead of adding a cascoding in the linear

网友:
回复  fuyibin  if really headroom limited, i do not see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while i w ...
引用 网友C:

if give you 100mV headroom, you can use larger channel length or use  cascode structure. one is 2 times output impedance improvement. the other is 10  times.

网友:
回复 网友E:
i do not see that much , anyway, this is design based, we always have options between these two

网友(2014-08-07):
都在瞎扯,不说问题的本质。

网友(2015-03-30):
表示还是不明白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B:
gs通常会挂电容,滤掉电源上的扰动,因此vgs是基本不变的;
假设电流源的输出阻抗为ro,电源通过ro耦合的no ...

您好,麻烦问下挂的那个电容是电源直接接到地的耦合电容么,一般cascode电流源的PSRR能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