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mac的这两个error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2014-07-08):
各位:       正在学习使用mac VIP,但是monitor收到从mac往VIP发的数据包都被reject掉了,原因是一个svt_err_mac_minimum_ipg_96_bits,另外一个是svt_err_mac_multicast_source_addr_error。
       但是从波形上看,这两个error明显不可能啊。第一个svt_err_mac_minimum_ipg_96_bits,帧间距8600ns,时钟是20ns,这一段时间的数据绝对不止96bits。第二个,mac的地址是48‘h8000000,phy的地址是48'h400,均不符合组播的地址要求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可能的错误呢,怎样才能查看到monitor内部到底收了个什么包呢?

网友:
包含哪些mac?
上传一下mac VIP吧

楼主:
传不上,是在服务器里面。。。
我们这边只用rmi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做验证时间应该比较长了吧,我搞这个还没有太多经验。希望多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