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assertion等价么

楼主(2014-07-08):
property p0;
   @(posedge clk)
   A ##2 B;
endproperty

property p1;
   @(posedge clk)
   A |-> ##2 B;
endproperty

p0和p1,我觉得是等价的,在写property时常用p1的写法。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不等价
建议看看蕴含的定义

网友:
不等价
第一个应该仅仅是assertion的触发

网友(2018-06-07):
p0和p1的根本区别在于:
p0:每个时钟的上升沿,都会触发assertion p0;
而p1是只有a为high level的时候才会触发assertion p1.

网友(2018-08-07):
第一个仅仅是个sequence,第二个包含了因果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p0和p1的根本区别在于:
p0:每个时钟的上升沿,都会触发assertion p0;
而p1是只有a为high level的时候才会触发assertion p1.
   正解!

网友:
第一个在上升沿检查到A是低电平就是失败了,第二个不会。

网友:
不等价,|->相当于一个if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