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explorer波形显示时间很短,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4-07-08):
仿真文件1.2G左右,应该也不大,在cadence ADE 环境下查看时没有问题,能显示完全。而命令行跑完后,用spice explorer打开发现波形只能显示6us(一共6ms)。请问这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还有,后来减少了模块的数目,发现用spice explorer打开后,可以看到250us了。。难道真是因为文件过大造成的?还是有哪里设置的需要修改?

网友:
用SX看Hspice波形吧

网友(2016-03-16):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