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PDK中的via怎么转成oa格式

楼主(2014-07-08):
用的是IC615,怎样将PDK中的via转成oa格式,其他的管子都转成功了,就是几个via转不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是整个库一起转的么,为什么只有via转不出来

网友:
IC615 只能 cdb convert to oa
須要
1. 先前 IC514  pdk 一定要有
2. 得從別目錄開 icfb 進去, 否則會說同目錄
3. 第一次先轉 pdk cell library  (得整套代 layout )
4. 第2次轉你 cdb

网友:
哪个大侠解释下,我硬是没看懂是啥意思

网友(2014-12-16):
你说的via应该在技术库里面,他们做成了一个单元,那就把技术库也转换成61版本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把techfile用IC615重新compile一下不就有了

网友:
用cdb2oa 应该会把via转过去

网友(2015-02-09):
canno find any file

网友(2015-03-17):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不过还是不太明白。能再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9-03-28):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