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sys添加IP核问题

楼主(2014-07-08):
系统中需要使用SRAM,只有SOPC的SRAM代码,在其中修改加上了复位信号,代码如下

module        SRAM_16Bit_512K(//        Host Data
                                                oDATA,iDATA,iADDR,
                                                iWE_N,iOE_N,
                                                iCE_N,iCLK,
                                                iBE_N,
                                                iRST_N,// add this just for fit qsys
                                                //        SRAM
                                                SRAM_DQ,
                                                SRAM_ADDR,
                                                SRAM_UB_N,
                                                SRAM_LB_N,
                                                SRAM_WE_N,
                                                SRAM_CE_N,
                                                SRAM_OE_N
                                                );
//        Host Side
input        [15:0]        iDATA;
output        [15:0]        oDATA;
input        [17:0]        iADDR;
input                        iWE_N,iOE_N;
input                        iCE_N,iCLK;
input        [1:0]        iBE_N;
input  iRST_N;
//SRAM Side
inout        [15:0]        SRAM_DQ;
output        [17:0]        SRAM_ADDR;
output                        SRAM_UB_N,
                                SRAM_LB_N,
                                SRAM_WE_N,
                                SRAM_CE_N,
                                SRAM_OE_N;

assign        SRAM_DQ         =        SRAM_WE_N ? 16'hzzzz : iDATA;
assign        oDATA                =        SRAM_DQ;
assign        SRAM_ADDR        =        iADDR;
assign        SRAM_WE_N        =        iWE_N;
assign        SRAM_OE_N        =        iOE_N;
assign        SRAM_CE_N        =        iCE_N;
assign        SRAM_UB_N        =        iBE_N[1];
assign        SRAM_LB_N        =        iBE_N[0];

endmodule

然后在Qsys中:Tools——Options——IP Search Path里面添加SRAM路径,
再刷新一下整个系统,发现SRAM还是没有添加进去,尝试过多种办法都不行。
我知道虽然还有一中其他方法直接在New Component里添加,我也试过添加过之后,在Nios中建立工程会报错,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报错如下: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楼主:
最好有第一种的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2014-11-22):
工程建的不对,或者是没有用管理员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