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 file中DRC INCREMENTAL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08):
DRC rule file中DRC INCREMENTAL 这项是指什么意思?如果选yes是不是检查天线效应的意思啊?

网友:
本来drc的层运算和connect,sconnect是与写语句的前后关系无关的,用着这句后就是顺序执行了,一般用在天线效应检查

网友(2015-07-23):
这样呀,又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