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bit电流舵DAC,SFDR要求取值多大合适?

楼主(2014-07-08):
请问各位大神,10bit电流舵DAC,SFDR要求取值多大合适?

网友:
能做到70就很不错

楼主:
这个值有最低要求不?大神!约束条件又是什么?

网友:
脱离了频率谈SFDR都没啥意义。
低频到80都有可能,你要做到几百M,能有60就不错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设计电流舵DAC时,输入信号频率到50MHz,时钟200MHz,SFDR指标要求多少合适?

楼主(2014-08-14):
谢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2014-09-18):
我的意思,我们在设计电流舵Vedio DAC时,输入信号频率到50M,时钟200MHz,SFDR指标要求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