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后仿真

楼主(2014-07-08):
各位:     我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输出spectre格式的后仿网表,然后用后仿网表的电路定义部分之间替换前仿文件夹中的input.scs文件中的电路部分,并include了寄生电路文件,在ADE中直接点击Run进行仿真,这样是对的吗?我以前是这么仿真的,结果是合理的。但是,现在我这样进行仿真,发现和前仿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更烦恼的是我在ADE中点击netlist and run按键,居然没有重新生成网表,我把input文件和netlist文件删除后点击run居然能够运行,确实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好心人求救,谢谢!用的软件是Candence IC5141.

网友:
直接在terminal用命令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跑啊,能给个详细的参考资料吗,谢谢!

网友:
单独跑后仿,不要带着前仿网表一起跑

网友(2014-12-16):
就是,楼主给个资料吧。说下需要哪些文件,哪些操作步骤等。谢谢

网友(2015-09-06):
有可能是ADE的环境设置中没有加calibre

网友(2016-12-30):
Spectre -raw psf input.scs

网友(2023-08-21):
我也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只是我是用ocean来跑的。也是用后仿网表替换了前仿网表中对应的模块。但是发现结果不合理。后仿的电流居然比前仿的要大。就开始怀疑我的流程是否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