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stor级verilog如何仿真?

楼主(2014-07-09):
各位好,
在下用cadence virtuoso (IC615)画好电路后用NC-verilog把电路的verilog netlist提出来想进行仿真。但是因为电路是transistor level的,需要输入不同的控制电压并计算功耗,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仿真呢?需使用verilog-A么?

谢谢!

网友:
yes, verilog-A, verilog-AMS

网友:
回复 楼主:

    Are you using any technology specific tran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