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M32F103VBH6 flash 下载问题

楼主(2014-07-09):
最近接手一个无尾项目,没有什么参考文档。就是要求把一些板子编程。有二进制文件和一个I-jet debugger。下载了IAR的7.2版本发现flash下载有错。信息如下。我本身不是搞这个的,临时接手这个以为不是问题,发现没法进行下去。IAR的 tech support 说芯片有可能被锁了。包括jtag 的信号我也是手工连的转接头(但信号应该没错),用到了jtag的几个常用信号:/JTRST, JTDI, JTMS, JTCK, JTDO

想必这里还是有人搞这个,请教是否有人能看出点啥。CPUID都可以读出来,就是后面就fatal error了。

Tue Jul 08, 2014 14:18:33: Loaded macro file: C:\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debugger\ST\STM32F1xx.dmac
Tue Jul 08, 2014 14:18:33: Loaded macro file: C:\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x.mac
Tue Jul 08, 2014 14:18:33: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Tue Jul 08, 2014 14:18:33: Probe: Opened connection to I-jet:77035
Tue Jul 08, 2014 14:18:33: Probe: USB connection verified (6557 packets/sec)
Tue Jul 08, 2014 14:18:33: Probe: I-jet, FW ver 4.2, HW Ver:A
Tue Jul 08, 2014 14:18:33: Probe: None or IJET-MIPI10 adapter detected
Tue Jul 08, 2014 14:18:33: Probe: Versions: JTAG=1.60 SWO=1.22 A2D=1.49 Stream=1.31
Tue Jul 08, 2014 14:18:33: EARM v.3.52
Tue Jul 08, 2014 14:18:33: Emulation layer version 3.52
Tue Jul 08, 2014 14:18:33: Emulation layer status 0x0
Tue Jul 08, 2014 14:18:33: Chain detected: 2 devices, total IR length 9.
Tue Jul 08, 2014 14:18:33:  BoardCfg=!5 Cortex-M3
Tue Jul 08, 2014 14:18:33: Connecting Cortex-M core ID = 0x14770011 on DAP port 0
Tue Jul 08, 2014 14:18:33: Recognized CPUID=0x411fc231 Cortex-M3 r1p1 arch ARMv7-M
Tue Jul 08, 2014 14:18:33: Debug resources: 6 instruction comparators, 4 data watchpoints.
Tue Jul 08, 2014 14:18:33: CPU status - IN RESET
Tue Jul 08, 2014 14:18:33: LowLevelReset(script, delay 200)
Tue Jul 08, 2014 14:18:33: Calling reset script: C:\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debugger\ST\STM32.ProbeScript@ConnectUnderReset
Tue Jul 08, 2014 14:18:35: Fatal error: Reading CPU status failed   Session aborted!
Tue Jul 08, 2014 14:18:35: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B.flash
Tue Jul 08, 2014 14:18:36: Logging to file: E:\CP2\CP2\Firmware\stm32\cspycomm.log
Tue Jul 08, 2014 14:18:36: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楼主:
回复 楼主:

Never mind. 找到原因了,开始以为是软件设置或者是license问题,结果IAR的tech support回信说是芯片还处于reset状态。回到电路检查发现有好几个地方控制reset,但因为是和其他控制板对接,所以没有控制信号的结果变成了强制复位状态。解决之后就一切ok了。

网友(2014-09-13):
回复 楼主:

    关注解决方法

网友(2018-02-07):
我是没有看出来,其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