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产生基准电流的电阻取多大值合适?Iref=Vref/Rref,为什么Rref都在2k左右?

楼主(2014-07-09):
电流舵DAC产生基准电流的电阻取多大值合适?Iref=Vref/Rref,为什么Rref都在2k左右?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8-14):
电流舵DAC产生基准电流的电阻取多大值合适?Iref=Vref/Rref,为什么Rref都在2k左右?
自己再定一个!

网友:
面积和匹配精度上面的考虑哦

网友:
顶一下,我也不知道。
我是用理想电流源仿真的,理想电流源的内阻是无限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一个LSB 电流确定了,电阻值不就确定了么。你说的面积和匹配精度是考虑的电流源管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具体电路啦,电阻的大小由电流的需求决定,电流的大小由面积匹配,及噪声决定

楼主(2014-09-18):
DAC是10bit,输出最大电流17mA(或34mA),产生的基准电流1.07mA左右,外接基准电阻1.15K左右,求大神给出具体求解外接电阻大小的步骤,或公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C是10bit,输出最大电流17mA(34mA),基准产生电流1.07mA左右,外接电阻1.15k,求大神给出求解步骤,或计算公式?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2015-06-17):
占楼。。。同等结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