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DC综合的问题,如何替换库

楼主(2014-07-09):
请问各位大神,已经有用A库综合好的网表V,那么换成B库来综合已经综合好的网表V,结果是可以替换其中的大部分cell,但是有些cell还是跟原来的一样没变,set_dont_use已经在后来把link_library的A库的cell都给禁用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link lib 设成A, target lib 设成B, 然后compil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如此设置的,大部分可以替换,有小许没替换过来,原因不明,也没报错

网友:
估计是有些特殊功能的cell在B库里找不到直接对应的,例如SDFF, SEDFF等.一个笨办法:找到没替换的cell, 然后用B库里的cell搭出这个cell并包装成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已经这么干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