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verilog写出的管子级电路可否用vcs仿真模拟?

楼主(2014-07-09):
请教各位,用verilog写出来的包含nmos、pmos等电路如何仿真呢?因为需要模拟不同输入Vdd之变化对整个电路的影响,请问用vcs可以仿真么?或是必须verilog-a?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verilog 转成spice 用 fastspice 仿真器仿,如finesim xa

楼主:
感谢回复,好像的确需要spice这类工具来仿真。
在下能用到cadence virtuoso,可以把电路生成spectre netlist。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比如我画了一个电路之后可以生成spectre netlist,但是如果输入输出端口很多(如64位加法器,上百个端口),生成的netlist文件里边还是以单个bit来显示的,不像verilog可以以input [63:0]这种方式表示,这样的话写仿真文件设置信号会非常麻烦,需要很多行,我知道可以生成脚本,但是否有如[63:0]这种简便方式来设置输入信号的呢?十分感谢!

网友:
都是Verilog应该是可以仿真的。Verilog-a是仿真模拟电路的

网友:
模拟当然上spi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