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遇到pivot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整体仿真,遇到提示如下,然后就停在这里几个小时不动了。

**diagnostic** rebuilding matrix with pivot option

楼主:
图片不知道为啥没粘上,错误提示如下:

**diagnostic** rebuilding matrix with pivot option

楼主:
推测,会不会是收敛导致的卡死问题?

网友:
PIVOT对内存要求很高  如果赋值13的时候  但是内存够的话,速度比默认值10快上近十倍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