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transition对时钟树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7-09):
各位前辈你们好!
set_clock_transition的值是越小越苛刻吗,对于encounter来说。
我做了实验,一次是把set_clock_transition设为0.1,一次是设置为10,
CTS之后发现两个版本没区别,时钟树的层次、所有的BUF/INV都是一样的。
到底set_clock_transition这个约束对后端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2017-04-06):
你这个实验如果是小的逻辑模块, 时钟树的结构比较简单,你再怎么设置几乎都一样, 当你在做大的系统的时候修改了应该就能看出变化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transition到底是怎么影响CTS的skew的呢,在做CTS的时候软件是怎么使用transition的呢?

网友:
这个命令是没有时钟树时做时序分析用的

网友:
首要你要明白信号的transition变化的时间是与哪个因素相关, 是与你的驱动能力和负载决定的, 举例来说说,前一级是CKBD8,你后面驱动2个CKBD8和驱动6个CKBD8,这个时候第一级的输出和输入的delay 和输出的transtion 肯定是不同的。当然transition越小越严格,你一般在你的sdc 约束里面设置, 同时你也在cts 约束里面可以添加SinkMaxTran and BufMax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