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ground connect 大家觉得定义这么多有必要吗?尤其是IOring上的PAD

楼主(2014-07-09):
关于power ground connect 大家觉得定义这么多有必要吗?如果说那些模拟模块的定义是不可或缺的话,那IOring上的PAD和IOfiller应该是没必要了吧?

网友:
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一直无解。你这个貌似多组电源,那么这些电源可以分别自动连接好吗?

网友:
嗯,没必要,IOfiller填满后,IO ring自然就连上了。IO ring上就只要电源PAD的信息有写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确定啊,所以请教大牛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图片,你的VDDIO 应该是ESD PAD的电源,IO_FILLER 就是填 PAD 与 PAD 之间的间隙,通过IO_FILLER 讲所有的PAD 连接在了一起,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所以就问有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