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k tooling文件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4-07-09):
在提交gds给工艺厂时,会提交一个mask tooling文件,里面有掩膜版的版号以及对应的gds号码。        请问大家,该文件是做什么用的?里面的掩膜版版号、掩膜版生成方式、gds数据号码不是都在设计规则文件里记录了的吗,为什么还要提交该文件?

网友:
这个只是个普通的excel或者html吧,主要是告诉fab哪些层需要tapeout,

mpw的时候fab  tapeout的客户有很多种layer, 需要具体到个人,

而且这个是和cost相关的,当然要designer自己来确认tapeout哪些层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还要加一句:有的工艺可选范围很大,他会根据你的器件选用实际情况做出对应的分类,然后选择合适的tooling方式,所以,最终的tooling方式可能与设计文档的标准tooling方式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