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灵敏度曲线几个问题求问

楼主(2014-07-09):
师妹最近在学CML分频器,上图图一和图二是看文章时关于CML灵敏度曲线,有两个疑问,希望大家知道的吱个声教教我啊
1、图一中的Vmax怎么理解?
2、图一纵轴为电压,图二纵轴单位为dBm(功率),二者怎么对应和换算?
3、大家有没有关于固定奇数分频的好文章,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为什么帖中图片变成attach]588175,看不见图片呢?第一次发帖求问,不太懂

网友A(2025-09-25):
请问灵敏度曲线怎么仿真呢?

网友B(2025-11-12):
引用 网友A:
请问灵敏度曲线怎么仿真呢?

请问你现在知道了吗?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5-12-17):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现在知道了吗?可以交流一下吗?

抱歉,才看到帖子,当时是那port给的电压,然后扫描电压看分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压,然后拿excel画的图,至于究竟该怎么画,我还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