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sonnet中微带线仿真

楼主(2014-07-09):
问题如下:(1)基于MOS工艺微带线仿真,采用顶层金属作为信号线,最底层金属作为接地平面,请问接地平面要如何接地啊?另外,仿真端口Port怎样设置?是输入端port+1/-1,输出端port+2/-2;还是输入端只在顶层金属上设置Port1,输出端设置Port2???求用过的大神指导,或者有相关资料推荐?
(2)由于电路结构中要连续使用几段相连接的微带线,而只有一段的的长度就很长,面积比较大,所以要弯折处理,相邻两段微带线之间还有其他电路连接,这样的话要如何仿真呢,仿真时端口怎么设置?弯折有没有什么原则?

网友:
1. 假设你的微带线是沿X方向的,那就将Y方向的BOX size设大一些,保证Y方向的BOX侧壁距离微带线有3倍衬底厚度(假设芯片厚度为250um,需保证Y方向BOX侧壁距离微带线750um以上,越大越好),这样可以消除侧壁金属的影响。然后将顶层信号线输入端设为1,其对应的底层金属设为-1,输出端port为+2/-2. 这样可以保证return current从底层金属回来,消除从硅衬底中回来的电流。

2. 微带线本身是屏蔽的结构(当然用Grouded CPW更好),假设微带线顶层金属与底层金属的距离为D,推荐绘制版图时保证微带线两侧3-5D的地金属结构完整。如果能将这几段微带线整体仿真当然最好,不然的话分段仿真问题也不大(前提是弯折的微带线的信号线之间间距大于3-5D,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