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short 怎么破?求指点。

楼主(2014-07-09):
(图片)

楼主:
出现这个之后,我再连一下P/G,之后再检查lvs就没有了。这样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astro报的,空不知代表什么。

网友:
可以, derive_pg_connections  again就过了,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多谢!最近遇到的差不多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