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短路求助大牛!

楼主(2014-07-09):
在TOP层跑LVS时出现电源地短路,由于我们是数模混合的芯片,数字部分比较多,出现电源地线短路检查起来比较费事,目前采用的的是排除法(把电源线断了,不断地试) 但这种方法太费时间了. 发现calibre里面有个Shorts的选项,但不是特别的明白,不知道怎么去看或者是点哪里?

请教各位高手,calibre有没有什么检查短路的好方法,小弟在此非常感激! 谢谢!!!

网友:
这两个选项相当于 lvs isolate short yes by layer by cell  , 已经够了,

关键是看calibre -rve  lvs.rep.shorts  , 这个在drv里面highlight下就好了,short还是很容易查的,
看下highlight的部分,

通常short只能一个一个查, 有的short会遮住后面的short,只能多跑几遍看看,

网友:
下面的选项不用点上。就可以了。之后点亮所有的short的点就好了。会有一条最短路径,查看下就可以。

网友:
一般short不会很多的,要是short有几百个的话,你不用做这个layout了。

网友:
如果版图很大的话,把电源地版图提取出来,添个小器件,光做电源地的lvs

网友:
calibredrv highlight short很方便的,顺着highlight的地方看,有个地方就是metal short的地方,

看多了就成了熟练工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下怎么单独提电源地的版图呢,之前没提过 谢谢

网友:
在icfb 里面mark net, calibredrv里面trace net,

不过power network很大,根本看不清,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多打port,会抓最近两个port点的short,缩小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