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TSPC结构的触发器的缺点

楼主(2014-07-09):
请问TSPC结构的触发器,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缺点吗?TSPC结构的触发器在输出时会跟随时钟边沿出现比较大的跳变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clock control logic gate , clock on/off 會切換電路 , switch 瞬間應該會發生跳動吧

网友A(2021-04-27):
只适用于高频,中低频就会出错

网友B(2021-08-29):
引用 网友A:
只适用于高频,中低频就会出错

请问这个高频低频大概是什么范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高频低频大概是什么范围呢?

应该是百M以上吧,具体多少记不太清了

网友C(2022-04-16):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百M以上吧,具体多少记不太清了

请问您,那在低频的应用下(20M左右),一般采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那在低频的应用下(20M左右),一般采用什么结构呢?

常规的D触发器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D触发器就可以吧

那请问,使用与非门结构与传输门结构,他们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