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可用IP核好少,请点进来,谢谢!

楼主(2014-07-10):
最基本的timer 中断等IP核都没有 ,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要么是你不懂 要么是我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牛逼的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xps中定时器中断控制器感觉选项好多,你确定你是用片上系统用中断?纯逻辑用中断的好像没见过。

网友:
中断一说只有在微处理器领域才有的,FPGA不存在中断一说

不管是nios还是microblaze,也是微处理器的一种,在fpga中,也只有nios/microblaze中才有中断类的函数,叫ip也凑合。

fpga就是fpga,尽量少引入c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