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对指定pin进行连接

楼主(2014-07-10):
现在在做一个后端的布局布线,为了省成本,项目采取两层布线,前面一版是全手动布线,实现起来非常的麻烦。现在想知道encounter有没有相关的功能能实现对指定pin进行连接,这样可以省去好多工作量,至少可以不用再virtuoso里面一条一条连~
还有想问下对于完全手动布局布线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建议?

楼主:
有高手给点意见啊~谢谢

网友:
没看懂,是数字部分pr 和模拟的layout相连接么, 还是整个chip APR ?

如果是数字模块和模拟连接, 数字部分可以apr,但是边界你在virtuoso里面的话,肯定是手工连接了,
要edi出马,必须建lef,把整个chip做为top,也有烦的地方,  虽然连线是可以自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负责数字部分的,上一款芯片的数字部分的布局布线是我和另外一同学在virtuoso里完全用手工布的,只有两层金属线,标准单元也是被我们自己修改过(基本上是poly拉出来作互连线),虽然只有300个门左右。当时是啥芯片知识都没有,硬着头皮把画出来了~~但是已经不想再做第二遍这种完完全全体力的活了(当然这之中了解后端相关知识和熟练使用virtuoso那是后话)。现在老板的意思是基本上还是用这种方法做别的芯片,他现在的意思是想让我弄出一种方法就是在encounter里面指定标准单元的pin就能进行连接,以及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布局,这样会减轻在virtuoso里面手动划线和布局的任务。就我现在后端的知识以及encounter使用上来说,我是找不出啥好办法,所以在这边发帖询问~

网友:
需要写verilog网表的啊,  走数字的flow, 不是schematic 的这种模拟方法的

还要产生stdcell lef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提供了~~对着网表把版图画出来,上次就是这么全手工画出来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布局布线都不知道迭代了几次~我是想问下对于两层金属的手动布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网上相关资料也比较少~实验室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在弄这块~也没有师兄可以请教~

网友:
就是简单的pr flow啊,  读入网表,lef ,
setNanoRouteMode -routeToplayer 2
setPlaceMode -maxroutelayer  2

你们老板够抠门的,  明明pr可以做 还要手工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层布线安装你上述来的话面积会很大,我上一版是把poly拉出来,相当于多了一层金属,所以面积不会很大。主要是工艺比较大,对一些延迟什么要求很低,基本上不会有啥问题,所以老板就是想着省成本。

网友:
我看poly在edi lef里面都是属于masterslice ,  还没看过pr里面用poly routing的,

这个也太不pr 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边干事都乱七八糟的,上次做这个时候完全没底能不能做成功。主要用的工艺也太大了,基本上也没人这么做,没啥参照。这次老板意思好像也是用两层,我真的很无力

网友:
把 poly 按照走线层的方式去定义,然后修改std cell 的lef 文件,添上 poly的区域和出pin的位置。应该就可以pr了。基于的理由是,对edi来说,那些就是图形,你不告诉他,那层是poly,他就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这种的话修改标准单元以及相应的lef文件会不会比较繁琐,上次项目数字部分300左右门,标准单元估计也用到了三四十种,修改起来工作量会不会太大。而且上次项目poly也有部分参与连线。主要对于这种两层布线以及极致的省成本的这种方法不是很理解。

网友:
请问是什么工艺, pr需要把库再做下,如11楼所说,是可以的,但是也需要花些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mc0.5的工艺~我是感觉太麻烦了

网友(2015-08-26):
小学生一枚,学点东西

网友(2016-01-25):
I faced sam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