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要不要建立milkyway库

楼主(2014-07-10):
一般在ICC之前要建立milkyway库,那么在做DC的时候有必要建立milkyway吗?
我看一个脚本实例里,在shell_is_in_topographical_mode时,在DC的时候建立了milkyway,请问shell_is_in_topographical_mode 是什么?我通常用的都是normal mode。

建立了milkyway并且DC综合结束后,在ICC的时候是不是直接用open_mw_lib打开DC时建立的milkyway,就可以接着布局布线了?

网友:
dct ,dcg都会建mw的,  只是和后端尽量一致,

icc 到了后端还是要重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看有的说法是DC之后,用icc做完floorpan,提取线负载模型再返回给DC重新综合,获得更精确的结果。请问icc能提取线负载模型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命令?

网友(2014-09-18):
现在synopsys 推荐使用topografical mode,它比WLM要精确地多,具体好在那,我还没看,但是需要后端的一些文件。在这个模式下,有非常好的综合流程步骤。 大家交流一下哈。

网友:
就是后端返还 def,fp.tcl 文件, 没有所谓的wlm 返还, 这个是教科书里面的,

网友(2015-11-28):
haoxiang这样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正在看书,topographical mode 是一种高级的模式,这种模块是下使用有很多好处,但需要建立milkyway,以下是原文:

The –topographical option invokes DC in topographical
mode (versus WLM or wireload mode without the option)
compile_ultra in Topographical Mode (vs WLM Mode)
  》 reduces iterations and time-to-results
  》 Performs placement under-the-hood to estimate wire lengths – no WLMs
  》  Provides better correlation with the placed design’s timing – no surprises
  》 Provides a better starting netlist for Placement – fewer iterations
Requires physical libraries (Milkyway), in addition to the logical libraries
compile_ultra –incremental available for second compile1
       Starting with DC v2007.03 compile_ultra –incr can be invoked in both WLM and Topographical mode.

In DC v2006.06 the compile_ultra –incr command can only be invoked in topographical
mode. In WLM mode, if an incremental compile is required after the initial compile_ultra,
you must use compile –incr –map high ... .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B:
最近也刚开始学DC的内容,我看的资料说的就是DCG模式下做综合的过程中,tool会做一版粗略的placement&routing,然后结合MW库得到一个大概的连线延迟信息。然后基于这个信息做后面的综合优化什么的。。以上是我的大体理解。有不准确的地方还望吧里大神指教!

网友(2020-03-01):
线负载模型(WLM)是基于工艺厂的数据统计,而不是特定于自己的设计。在深亚微米(UDSM)设计中,互连寄生参数对路径延迟有很大的影响,WLM是不够准确的。  TopographicalMode使用placement算法来估计线延时,提供和实际物理布局更好的时序相关性。TopographicalMode 除了逻辑库之外,还需要物理库(Milkyway)

网友C(2022-07-15):
请问各位有dcg参考的综合脚本吗,不知道怎么与icc2链接上。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有dcg参考的综合脚本吗,不知道怎么与icc2链接上。感谢各位大佬!! ...

这个一般官网上就有ref flow,我这里也有很简单,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会讨论PR,综合以及DFT相关的知识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刚开始学DC的内容,我看的资料说的就是DCG模式下做综合的过程中,tool会做一版粗略的placement&routi ...

大神这个flow跑通了吗?我折腾这个两天了,是需要后端给fp和def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