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 中set_user_match的使用

楼主(2014-07-10):
在工程中,submodule通过formality的验证,打出matched的报告,注意以下描述:
1、通过fm_shell命令,以一条一条指令的方式执行脚本,让其停在matche之前,即只要执行了各种读入存在、环境设置类的操作,顶层及WORK也设置成功,此时,将原来打出的matched报告匹配的点使用set_user_match命令,指定这次验证的比对范围,却发生unknown name的错误(基本上都发生在多位寄存器),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eg:上次操作打出的匹配报告:层次关系:counter/counter_cen.v------>lncid_reg[5:0]
Ref    DFF Name(Last) r:/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_0_
Impl  DFF Name(Last) i:/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_0_

在setup步骤,Ref:显示的格式为:Name(Last) r:/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0]
Impl显示的和最终打出来的matched报告是一样的格式。

在使用set_user_match
r:/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_0_ i:/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_0_
set_user_match
r:/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0] i:/WORK/counter/counter_cen_lncid_reg_0_

均是错误的。

请问,哪位知道set_user_match正确的使用的。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写在这里,可能会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
出现上述问题是和综合过程有关的,当综合打散时,formality在解释RTL时,应该是根据svf文件只会保留cell/pin等的上一个层次,而更高的层次关系将全部被cut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利用DC产生了svf就能verify succeed?

楼主:
这个和svf文件没有关系。如果综合采用打散的策略,网表没有层次,在formality读入时,将各design读入FMDatabase时,submodule的层次关系也是没有的(有可能会保留上一层,有可能是保留两三层),但matched报告的内容会打出所有层次的(这点也还没搞明白),在顶层使用set_user_match时,如果使用matched报告的结果,肯定就会出错。
采用了一种增量match的方法(自己想到的,不知对不对,但确实可用),先match一遍,然后使用set_user_match 吧matched报告内容source进去,之后,在match、verify。
我这种做法主要是在top-levle使用的,flatten。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回复

网友(2024-05-29):
我也是match的两遍,在之间加入user match。具体原因为何在match之前加不进去user match设置还不确定原因,蹲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