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验证新手讨教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4-07-10):
最近老师想做一款led的解码芯片,需要让我做功能验证。以前对vcs也有所了解,但是谈不上深入。
老师的要求是不需要采用大型vmm,uvm这种方法学,只需要在vcs的环境里能跑起来,然后要有一个参考模型(这个很困扰我),和DUT的输出作比较!
这个所谓的参考模型,以前在功能做验证的时候,是vip,,在common_vip里都有很多vip模型。那这里的参考模型,是需要自己去用sv写吗?如果要自己去写,那这个参考模型不是要写的和DUT一样的了么?只是一个用sv,一个用v写。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不要沉了啊

网友:
直接用verilog写个模型,输入输出对比。和dut。。。。

网友:
简单的verilog或者sv写个function就可以了,把关键算法搞懂,语言只是实现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搞不懂参考模型和DUT之间的区别,在验证平台里怎么去设计自己的参考模型……

网友:
个人理解参考模型可以写的更简单,verilog是过程实现。就拿一个简单的加法器来说,你写一个模型只要:a+b就行了,但是如果写具体实现那就需要更复杂了。

也就是更高层次的抽象,更高层次的抽象久能够保证更直接的反馈你的意图。

网友:
写模型不用可综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清楚, 你要验的DUT 究竟有什么功能, 先用文字描述下来。 什么Input, 什么Output 。

看看 能不能抽象出 Transaction的概念来, 再看怎么写这个Reference Model。

网友:
dut是门级行为,需要可综合的,参考模型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用sv,c都可以实现,看你仿真器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