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电路SW端有过冲电压

楼主(2014-07-10):
有木有大神解答一下?在做BOOST电路设计的时候,SW端有过冲电压,对于同步的BOOST,NMOS和PMOS的开启,关断,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避免SW端过冲?同步BOOST中PMOS的衬底应该以什么方法去选择?谢谢!

网友:
衬底接输出,自然就没什么过冲了

网友:
如上所述衬底接输出之后,还会有短时间0.5~1V之间的过冲的话,就是body diode导通和反向恢复行为了。

网友:
可以尝试增加开关管的开启关断时间,这种做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电压的过冲,但是缺点是造成效率损失,如果对效率要求不是特别苛刻,可以采用。同步Boost的PMOS衬底总是保证最高电位,因此需要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作切换,这就应该有个比较器和衬底切换装置。其实以上原理都很简单,难点在于细节方面,你可以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多去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目前做的项目采取的方案和你说的一致。现在就是在效率损失和过冲之间找平衡。TI的技术文档上说是有三类驱动级的处理,但是说到底,都是把驱动时间变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样就成了异步的了。

网友(2014-12-17):
PMOS管的衬底选择说起来很简单,实际比较麻烦。好处就是可以实现输出完全关断

网友:
那如果 nmos 管?

网友(2016-04-22):
回复 网友C:

   TI的技术文档上说是有三类驱动级的处理,但是说到底,都是把驱动时间变长。

能分享TI的技术文档吗?就是上面的“三类驱动级的处理”,谢谢!

网友(2016-12-23):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发现衬底电位在p管打开时老是跳高,应该是sw耦合过去的,这怎么处理啊

网友:
SW上的spike电压主要是由于PMOS管bonding线寄生电感引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加bonding电感时也有,跳得挺厉害的

网友(2017-04-23):
不懂,等大神分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