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说fpga几百万门,代表什么意思,fpga不是由lut和其他一起逻辑组成的吗?

楼主(2014-07-10):
几百万门难道说的是门电路吗?还有lut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网友:
多少个查找表结构,一般都说多少k个逻辑资源,xilinx目前根据不同系列,有两种形式,记不清了,好像是2选4,和4选6,我瞎说的啊,你随便听听。

网友:
这是个历史渊源,早期的片子都是以门电路衡量规模的。

后来各厂家的又各自产生了自己的衡量标准,个人理解,为了便于各家之间进行公平的比较,沿用门作为度量衡。因为各家自己的衡量标准都不太一样,用户不太好辨别规模。

门就是FPGA中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