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loorplan错误

楼主(2014-07-10):
<CMD> loadFPlan FPlan.fp
Reading floorplan file - FPlan.fp (mem = 367.3M).
*** Floor Plan file FPlan.fp is in old format.  Please save it again to convert to new format
**ERROR: (ENCFP-673):
Die Area is not defined
**WARN: (ENCFP-675):
Design Area's lower left corner is not on manufacture grid.
**WARN: (ENCFP-676):
Design Area's upper right corner is not on manufacture grid.
**ERROR: (ENCFP-677):
Incorrect width (0.000000)
===================================

我就用了floorplan -b [-diesizebyioheight {max}]的语句

在此抱怨一下encounter的ug做的不够好的是不像其他工具有example,弄的很难理解。

。在此求大牛指点了,刚入门太难了。

网友:
重新floorplan吧,别resize floorplan了, 不好的命令,

楼主:
   版主,enc很多命令看起来都不晓得怎么用,入门的确很困难, 我创建了一个FPlan的文件,其实里面就那么一句command,然后在enc里面跑FP就不能过。可能我的option设置的不对吧。好多option的值怎么给都不知道。enc也不提供example。好麻烦

楼主:
版主 我看了一下 我就是第一次fp都不过,没有resize过。

网友:
慢慢学吧,   先把流程搞清楚,通顺

楼主:
慢慢学吧,   先把流程搞清楚,通顺
引用 网友A:

floorPlan -b  0  0   500 480                 115 115 385 365
                 135 135 365 345
我这样定义的,仍是报楼主的错误。请指教一下哈,一头雾水。

网友:
你的die不是标准的四方形吗?怎么这么多点坐标?

楼主:
你的die不是标准的四方形吗?怎么这么多点坐标?
引用 网友B:

   坐标分别是die IO corner的左下右上角坐标。

网友B:
坐标分别是die IO corner的左下右上角坐标。
引用 网友C:

   哦,那你理解错了。后面不是写IO corner的坐标,是写core距离IO边界的坐标。你想啊,你把die的大小定好了,怎么分配die内部的区域呢,IO和core之间肯定要有间距的,后面四个值,就是来表示,上下左右各自要离IO多远。你可以把后面四个数字都写成60,再运行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例如:floorplan -d 500 500 60 60 60 60

网友:
先用floorplan菜单啊,   看的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