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在电路内的作用

楼主(2014-07-10):
各位大牛,我在学习soc encounter工具;目前对使用buffer的认识有点疑惑,还请大牛证实一下我的想法,如果有错误还请指正。谢谢。我理解的buffer作用1)可以减小线路上的延时,比如做CTS的时候,为了减小SKEW,它在不同的时钟端插入了BUF减小SKEW,实际上就是减小不同路径上的线延时。2)又可以增大线路路径上的延时,譬如修hold violation的时候,在DFF的D端插入buffer就是为了增加D端的整体延时。
这样一会儿可以减少线路间的延时又可以增大线路间的延时区别,只不过是buffer插在线路间的位置不同造成的。烦请大牛证实一下我的理解,谢谢!

网友A:
buffer的作用:
1) 增加驱动,
2)信号的再生, 和repeater作用一样
3)提高slew, trans 能力

当然buffer本身是有delay的,但总体来说比起他减少wire delay的角度,还是轻微的,
减少wire delay是主要的

网友:
    和位置没有关系

网友:
和位置有关系的,线的delay与线长的平方成正比。buffer插线的中间,分开的2段的线的delay的的总和就变成

(1/4+1/4)=1/2 ,如果这个buffer的dalay小于1/2 原始线长delay,那就可以减小wire delay. 这个只是个粗略的估计.线的驱动能力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
和位置有关系的,线的delay与线长的平方成正比。buffer插线的中间,分开的2段的线的delay的的总和就变成

...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而是楼主说的和位置关系不大
至于插buffer后是增加延时还是减小延时,首先看插入前下一级cell的输入transtition,不会一开始就去确定buffer的具体位置

网友(2014-12-07):
那模拟的buffer一般是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2015-09-07):
同问
新手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在CTS时,插入buffer后一般会减小延迟吗?我一直以为是增大延迟

网友:
减小, 你想近千个flop,不插个buffer ,怎么减小tree delay呢

建议看看 数字集成电路的基本书籍 ,

网友(2015-10-17):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Buffer接在输出端有没有去噪的作用啊?

网友(2016-07-17):
1. 减少长导线或的延时
2  当面对大扇出时,插入buffer可以增加驱动能力,即减少总延时。

网友D:
插入buffer是增大延迟还是减少延迟关键在于驱动线的slew是大还是小,如果slew已经足够小了,插入buffer只会增大delay

网友(2020-06-19):
这是翻了多少年前的古董贴!

网友:
修hold,调clock tree,修mttv, 修fanout等等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A:
buffer的作用:
1) 增加驱动,
2)信号的再生, 和repeater作用一样

请问下repeater是什么cell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D:
插入buffer是增大延迟还是减少延迟关键在于驱动线的slew是大还是小,如果slew已经足够小了,插入buffer只会 ...

slew是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