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前端接收用低噪声的运放可行吗?

楼主(2014-07-11):
项目需要一个前端接收的放大器,首先想到的是低噪放,但是射频知识我又没怎么学过,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用一个低噪声的运算放大器做接收装置,接收频率大概在1M到10M,接收信号是人体传出的信号。。

不是很懂,望能人解答

不是很懂,轻喷= =。。

网友:
无线频率是1-1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不过不是无线接收,是皮肤引出电极,前置放大器接收,接收频率是4M,增益大概20DB应该足够。这样算下GBW大概50M到100M。。我对运放比较熟悉,低噪放设计射频的知识不是很懂,所以才有这问题。。

网友:
这个得用仪放,不是用低噪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

我想问下,仪表放大器带宽能做那么高吗?我看仪表放大器的典型特性上说GBW上线在4M左右。

网友:
要看噪声的指标,如NF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对噪声要求比较高用啥,对噪声要求一般用啥,能不能稍微分析一下。。我这GBW大概要50M。。

网友:
回复 网友D:

    皮肤电信号要50Mhz?你那个什么人体?天线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接收是4M的信号,按照10倍放大算,GBW应该至少要到40M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生物电哪里来的4M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人体只是一个传输通道,信号是外部传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4MHz信号用人体当通道。。。亲你知道能通过人体的信号的带宽是多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实验数据的,我想问这个前端的接收用仪表放大器带宽能到不,低噪放应该排除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粗略计算了下,人体电阻在兆欧量级(干燥),电容约50pF,这样的话截止频率也就20k左右。。。仪放其实是两级运放,对于负载电容不大的情况下做到50M GBW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第一级是增益级,GBW做大点,第二级是驱动级,只用1倍,GBW够了就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有啥问题就来问! 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始也同样表示人体信号竟然能达到4Mhz。目前在搞的要在5hz。。。。